WinCE6.0 用调试网卡下载后挂起,不能启动

楼主:
我使用是研扬的x86板卡-PFM540I,用提供的Windows GeodeLX BSP,定制生成debug版镜像,使用调试网卡以Ethernet方式下载后Output窗口显示如下信息,然后挂起。

PB Debugger The Kernel Debugger has been disconnected successfully.
PB Debugger The Kernel Debugger is waiting to connect with target.
4294767296 PID:0 TID:0 CEPC Firmware Init
4294767296 PID:0 TID:0 RTC - Status Reg B - 0x02
4294767296 PID:0 TID:0 g_dwCPUFeatures = 0088a93d
4294767296 PID:0 TID:0 Looking for rom chain
4294767296 PID:0 TID:0 Rom chain NOT found
4294767296 PID:0 TID:0 Firmware Init Done.
4294767296 PID:0 TID:0 Setting up softlog at 0x83ffc000 for 0x800 entries
4294767296 PID:0 TID:0 Booting Windows CE version 6.00 for (x86)
4294767296 PID:0 TID:0 &pTOC = 83369f10, pTOC = 8330ee20, pTOC->ulRamFree = 83372000, MemForPT = 00003000
4294767296 PID:0 TID:0
Old or invalid version stamp in kernel structures - starting clean!
......
.......
4294767438 PID:400002 TID:670002 FSDMGR!MountTable_t::RegisterVolumeName: Registered "StoreMgr" at index 2
4294767438 PID:400002 TID:670002 FSDMGR!MountTable_t::RegisterVolume: Registered volume at index 2 (Name="StoreMgr", MountFlags=0x1)
4294767439 PID:400002 TID:670002 FSDMGR!InitializeROMFileSystem: File System=ROM
4294767440 PID:400002 TID:670002 FSDMGR!MountTable_t::RegisterVolumeName: Registered "ROM" at index 3
4294767441 PID:400002 TID:670002 FSDMGR!MountTable_t::RegisterVolume: Registered volume at index 3 (Name="ROM", MountFlags=0x71)
4294767444 PID:400002 TID:670002 FSVOL: Opening existing volume
4294767445 PID:400002 TID:670002 FSVOL: Volume heap already initialized
4294767446 PID:400002 TID:670002 FSREG: Mounted ROM portion of boot registry
4294767446 PID:400002 TID:670002 FSVOL: Creating clean virtual volume
4294767447 PID:400002 TID:670002 FSVOL: Initializing volume heap

然后就停在了上面最后这行。通过网络状态查看,电脑和板卡之间还有数据传输,一直处于连通状态。

而release版,下载后也会挂起,不能执行。

将nk.bin直接拷贝到CF卡上冷启动,启动时间很长,能有个两三分钟。

被这个问题困住好几天了,一直没有进展,请各位帮忙。

网友:
我在CE6.0中选择的是
Catalog->Core OS->CEBASE->FileSystem and Data Store->File System-Interneal
->RAM and ROM file system,

注册表选择Hive based。

看别人正常启动的信息,接下来应该是

0x8dcc98c8: FSREG: Mounted RAM portion of boot registry
0x8dcc98c8: FS: Creating signal event SYSTEM/DevMgrApiSetReady
0x8dcc98c8: FS: Creating signal event SYSTEM/PowerManagerReady
0x8dcc98c8: FS: Creating signal event SYSTEM/GweApiSetReady
0x8dcc98c8: FS: Creating signal event SYSTEM/BatteryAPIsReady
0x8dcc98c8: FSREG: Unable to read value "Start DevMgr" under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0x8dcc98c8: FILESYS: Starting storage manager.
0x8dcc98c8: FS: Registering file system StoreMgr, index 3, flags 0x00000001
0x8dcc98c8: InitSharedHeap: 44200000 10000 c
0x8dcc98c8: InitSharedHeap: return 44200060
0x8dcc98c8: FILESYS: Restarting storage manager.
0x8dcc98c8: FILESYS: Starting device and waiting for boot file system.
0x8dc9ad4c: InitSharedHeap: 44200000 0 c
0x8dc9ad4c: InitSharedHeap: return 44200060
0x8dc9ad4c: *** DLL_PROCESS_ATTACH - Current Process: 0x42, ID: 0xadc9afb2 ***
0x8dcc98c8: FS: Waiting for device to signal BootPhase1 completion
0x8dc9ad4c: +InitDeviceFileSystems
0x8dc9ad4c: FS: Registering file system $device, index 4, flags 0x00000001
0x8dc9ad4c: FS: Registering file system $bus, index 5, flags 0x00000001
0x8dc9ad4c: -InitDeviceFileSystems: status is 1
0x8dc9ad4c: Ceddk!CalibrateStallCounter: Enter
0x8dc9ad4c: Ceddk!CalibrateStallCounter: Could not find stall counter
0x8dc9ad4c: Ceddk!BeginCalibration: min(150001) max(166667)
0x8dc9ad4c: Ceddk!BeginCalibration: Elapsed is 165360
0x8dc9ad4c: Ceddk!BeginCalibration: Delay is 21
......

我曾经在上面红色标注的地方挂起过。解决后给帖子加分,急!

网友:
up
希望有人能给点建议

网友:
还是问厂家吧,也许是BSP本身的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我周一打电话问研扬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