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问WINCE里,硬件上没接SD卡的插拔中断引脚,怎样修改 ...

楼主(2009-03-31):
看问WINCE里,硬件上没接SD卡的插拔中断引脚,怎样修改代码让系统直接认为卡是存在的?
原来的代码里,在armint.c里有个OEMInterruptHandler,里面有“return SYSINTR_SDMMC_CARD_DETECT;”字样的中断。
但是由于我的SDIO设备是直接焊在板上的,所以没连设备插拔的中断。
请问,怎样启动设备的检测呢?
return
设备
WindowCE

网友A:
在驱动中建立一个线程不停查看引脚状态就行了。然后对照原来的代码实现通知卡插入的功能。

网友B:
不明白,现在的BSP是向内核某处(?不知什么地方) “return SYSINTR_SDMMC_CARD_DETECT ”启动检测的,
这个“某处”的代码WINCE并没有提供。
我怎样写一段代码来触发这个“某处”进行检测动作?

网友C:
自己写个驱动线程来查不就行了?

网友D(2010-02-26):
我也遇见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