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尝试做个东西,请教各位大哥大姐!

楼主:
做个东西主要是用于简单的水位检测,高于一定水位报警(打算用个发光二极管就算了),同样低于某处一样。同时用电动机模拟抽水排水系统,正反转分别代表抽排。还有个功能就是水压检测(还要用数码管显示压值),不知道当时是那部分脑子浸水了,为了凑齐字数,自己就乱加些功能,现在觉得很没用,可又把自己难道了,现在自己主要面临一下困惑:
1,刚学那个单片机,现在要做个完整的玩意,又是硬件,又是软件,不知道从何下手了,这个问题很模糊,自己也这样觉得,不过还是希望有经验者告诉下一些基本步骤,或者软硬件设计时应注意哪些或有一上一些相关资料给参考参考,呵呵,不甚感激
2,没经验,想了下,居然找不到啥好方法来测水位,在一个界限处,有水,没水,用何种方法能简单检测出?(传感器)
3,就那个压力问题,有啥东西可以测量压力?还是要自己设计啥电路?

谢各位能看完的,更谢能出些力的。

网友:
这个难点在硬件上,软件应该很简单才对。想必也是毕业设计要求不会太高吧。
水位检测可以使用传感器,不过最简单的借用水的导电性,将一个电极布满整个容器的高。另一个电极在要测的水位处就可以了。当然要做放大处理,这些我不在行,你可以查查资料。
压力不知道你是要测什么地方的压力,不过去找个压力传感器应该也不能,看下datasheet和单片机连起来就好了。

程序方面根据最高水位和最低水位,向相应管脚输出信号,点亮led和启动电机相应的正反转。相信也不难的。然后是读出压力传感器的值转换之后输出到数码管,可以有动态扫描显示和静态扫描显示。前者程序简单,后者电路简单,楼主自选撒。

网友:
水位检测用浮子吧,再用个2个行程开关就可以了;这样做是最简单的。
至于压力检测吗,用压力变送器就可以了。

小弟正好做了一个

出售基于单片机的串口数据采集卡
控制器:AT89S52
AD:ADS7842EB(高精度12bit并行输出4通道模数转换器,0~200KHz采样率)

本人给公司设计一个压力在线检测仪的时候顺便多做了几张板子。现在低价出售给各位学弟学妹做学习之用。提供设计详细方案、电路路、PCB图、PCB实物,ADS7842EB芯片,以及固件代码、上位机CVI测试代码。大家只要随便买个什么传感器就可以做成相应的设备。   一套售价800元(不包含变送器)。
设计方案很详细,可以用作毕业设计或者是设计大赛参考哦
我的这张板子很适合你用。P2口有4脚没有用,正好用来检测水位,买个0~5V的压力变送器接上,直接就可以测压力。

QQ 56289134

网友:
我给你的是焊了ADS7842EB的空板和上述全部资料,对你入门学习的帮助很大,也能把这项工作顺利完成

网友:
楼上可真黑啊~

网友:
主要芯片不好买,深圳都没有货,从香港调的,板子打样也要几百嘛

网友:
不是给公司作的么~
还要开模费啊~

另外用AT89S52 还不如用MSP430系列的呢

网友:
问题我已经用了啊。只要兼容的单片机插上去不就OK了。如果LZ需要这个板子的话,价格再商量嘛。

网友:
给公司做也只做了一套,还加了个急,板子确实花了好几百呢

网友:
有人做广告?

小弟也放入行,等待经典解答

网友:
关键问题是硬件上,毕业设计的话应该不要考虑成本的吧,那最方便了,只要能实现功能的就用。

网友:
谢,给了这些意见,估计能有所帮助,我也正是为硬件烦恼,软件估计还可以,

网友:
2,没经验,想了下,居然找不到啥好方法来测水位,在一个界限处,有水,没水,用何种方法能简单检测出?(传感器)

可以用液位传感器或者放置开关量传感器再者用称重的办法都可以得到液位

还有个功能就是水压检测(还要用数码管显示压值)

有在液体里用的压力传感器

去找找看。。。。

网友:
液位传感器是有的,不过LZ的目的只是检测上下水位用不着这样啦。
还有一个办法,将压力变松器安装在最低水位以下,通过检测压力的变化来计算水位的高度。
初中的物理公式:压强=密度xgxh 由压强算出h即可;对于不是很精确地控制,这个办法是最好的;省略了专门检测水位的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