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DNW eboot下载bin文件时候连不上usb 问题

楼主:
求解 DNW eboot下载bin文件时候连不上usb 问题!

网友A:
USB 驱动安装了吗?

网友B:
D+上啦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 驱动安装了吗?

在dnw的文件夹下面有个SECUSB2.Inf这个文件,我点击右键选择安装。我的步骤是这样,不知道对不对?
另外文件夹下面还有个SECUSB2.sys文件,我没有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D+上啦了吗?

硬件没有问题的.

原来用三星的dnw下载eboot和nk,不小心把机器整蓝屏了,于是我就直接关掉插座的电源(不是关的pc的power键)。然后重新上电开机。开机后dnw就不能打开了,弹出“ dnw.exe 遇到问题需要关闭。我们对此引起的不便表示抱歉”这个需要进入调试和发送错误报告的对话框。

后来,我修该了dnw.ini,dnw就能打开了,打开之后就出现上面说的这个问题了。

网友C:
你删除一下dnw.ini看看,在你暴力关机情况下dnw.ini文件极有可能损坏了。它会影响dwn.exe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删除一下dnw.ini看看,在你暴力关机情况下dnw.ini文件极有可能损坏了。它会影响dwn.exe运行。

我已经删除dnw.ini了,还是连不上去,我从同事那拷过来一个也不行。。。

cq520zw 兄,有没有安装步骤?

网友:
你在“设备管理器”中看一下有没有加载USB驱动

网友:
如果是没有安装正确驱动,那么当接入设备的时候,操作系统会提示驱动有问题,这个一眼能看出来。

所以,你应该确定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

另外,不能正确安装驱动,有两个原因:

1、安装了错误的驱动;

2、硬件的问题,无法安装驱动。

网友:
感谢各位,还是驱动问题!

网友:
我的DNW也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