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台计算机怎么样通信,响应速度最快???

楼主:
    情况:我有5台电脑,记为:A,B,C,D,E。E 向其他4台电脑发送命令,开始去做一件事。
    要求:其他四台电脑接收命令,并开始工作,“接收到命令的时间差不超过1个毫秒”。
    个人认为:提高计算机反应速度也可以,或者能够使得4台计算机的时间同步,误差不超过1个毫秒。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没?说说啊!!!
    我试过用socket,但不太稳定,我用的阻塞模式的,不知道用计算机串口反应速度怎么样。
大家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没,是不是安装什么第三方硬件也行呢??

网友:
时间同步?

每台都有差别的,每台的时钟都是不同步的,1ms,肯定有差别的

应该说,做不到,用硬件也作不到1ms内的同步,

xp还要有相应时间呢,每台都不同步,根本没有人能做到1ms,

网友:
的确 想做到 这种要求的同步,太难。

网友:
PC我觉得不太可能
PLC+现场总线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我觉得不太可能
PLC+现场总线可以

你好,请问PLC+现场总线应该怎么用??能实现这几台电脑同步??
谢谢!!

网友:
首先要知道,你用电脑来做什么事情?

网友:
接收到命令的时间差不超过1个毫秒
-------------------------------------------
这不大可能吧?你的网线数据传输也是有延迟的。如果只是想让所有的指令同时执行,那可以接受延迟,一台电脑时钟为准来同步其它机器的时钟。让快的等待慢的吧。

网友:
想法不错,我也想过,但是有个问题,怎么样才能使得几台电脑的时钟精确到1毫秒,并且用什么函数访问呢?

网友:
要解决这几个问题,都不容易

1)几台机器时间同步,误差1ms
2)约定在某一时间开始,而不是马上开始。

网友:
这么高的实时性?不好做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