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中除法要如何实现?

楼主:
请问在ARM汇编中除法要如何实现?例如:求一组数的平均值?要怎么实现?

网友:
可以用移位来实现除法,也可以用除法指令来实现。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旧的版本的arm指令集是没有除法指令的,armV7(cortex)以后好像增加了除法指令
旧版本中arm的除法是以函数的形式提供,一般编译环境自带的库都会提供除法函数
具体的做法就是把除法转换成乘法来做
比如计算 x/3, 也就是x*(1/3)
而 1/3 可以转换为这样一个数列 a0*(1/2) + a1*(1/4) + a2*(1/8) + ... + aN*((1/2)^N)
取适当的近似值,求出 a0-aN, 然后做移位和加法就可以得出结果

网友:
楼上正解。
ARM7 ARM9系列都没有除法指令,需要使用软件实现。
或者直接

网友:
楼上的貌似话没说完?

网友:
顶一下,共同学习

网友:
支持浮点配置的gcc可以直接编译除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