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c#调用c++标准dll

楼主:
Vc++的代码:
// vccedll.cpp : 定义 DLL 应用程序的入口点。
//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include

extern "C" int add(int x,int y);
extern "C" char * sayhello();
BOOL APIENTRY DllMain( HANDLE hModule,
                       DWORD  ul_reason_for_call,
                       LPVOID lpReserved
                                         )
{
    return TRUE;
}

int add(int x,int y)
{
return x + y;
}

char * sayhello()
{
        return "hello chj!";
}

C#的代码

        [DllImport("vccedll.dll")]
        public static extern byte[] sayhello();

        [DllImport("vccedll.dll")]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 add(int x, int y);

调用时报 如果类库中的某个方法已被移除或重命名,请重新编译引用该方法的所有程序集。

怎么回事呀,急死了!!

网友:
那你把整个工程重新编译下啊

网友:
是的,重新编译和发布好几次了,调试状态下报如果类库中的某个方法已被移除或重命名,请重新编译引用该方法的所有程序集。
如果直接在CE上执行报,找不到ADD入口点。

网友:
编译成windows标准库,调用格式:
[DllImport("vccedll.dll")]
static extern unsafe int add(int x, int y);

网友:
导出函数前面少这个__declspec(dllexport)

另外,char*对应C#里面的string,而不是byte[]

网友:
还有C#跟Native代码交互,除了跟C API(C导出函数)交互外,其次就是跟COM交互.
跟C++的导出函数是不能交互的.

网友:
我的解决方法
导出函数前面增加这个__declspec(dllexport)
C#中
声明 [DllImport("\\Program Files\\pdaappgis\\vccedll.dll", EntryPoint = "sayhello")]
        public static extern void sayhello(ref byte acp);
调用
int tmpi;
            int Len = 20;
            byte[] buf = new byte[Len];
            string tmpstr;

            tmpi = GisDllClass.add(3, 5);

            GisDllClass.sayhello(ref buf[0]);
            tmpstr = Encoding.GetEncoding("GB2312").GetString(buf, 0, Len);
            tmpstr = tmpi.ToString()+" and  "+ tmpstr.ToString();
            MessageBox.Show(tmpstr);
哈哈搞定了,不过谢谢egmkang,他的答案最管用。虽然是我自己解决的不过分还给你了。

网友:
你丫的太有才了.
ref byte[0]....
C语言里面字符串,都是以'\0'结尾的,对应C#里面的String,话说String的威力可不是很一般的,他可以处理很多编码的,所以最好不要自己裸体的调用byte数组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