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推荐个好用的wifi模块或芯片

楼主:
最近要搞无线传输,谁知道有好用的wifi模块或芯片,能用单片机驱动的,串口或者usb口的。

网友A:
工业级还是消费级的

网友B:
我们用的WIFI模块很多,性能也不错,等下,我找下具体型号和参数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的WIFI模块很多,性能也不错,等下,我找下具体型号和参数给你。

目前WIFI模块有MURATA公司很不错,另外还有海华。

我们目前用MURATA,具体为:
Wi-Fi Module Data Sheet
Marvell Chipset
for 802.11b/g
Tentative P/N: LBWA18HLCZ-TEMP

具体参数为:
This specification is applied to the Wi-Fi Module.
Drivers and Firmware Designs are not included in Module.
Module size : 8.2 x 8.4 x 1.3(typ.) mm (Height : 1.4mm max.)
IC : 88W8686 (RF/BB/MAC) B1 version
Interface : SDIO / G-SPI
Reference Clock : 38.4MHz Crystal Oscillator Embedded
EEPROM : 8kbit EEPROM Embedded (Power Calibration Purpose)
Host IO voltage : 3.3V or 1.8V

这款WIFI模块,很不错。 采用SDIO或SPI接口都可以,相关DLL可以找厂家索取。
另外有问题,再联系。

网友:
8686或者8688都是消费级的,性能一般,没有roaming

网友:
工业级的还是思科的比较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的WIFI模块很多,性能也不错,等下,我找下具体型号和参数给你。

目前WIFI模块有MURATA公司很不错,另外还有海华。

我们目前用MURATA,具体为:
Wi-Fi Module Data Sheet
Marvell Chipset
for 802.11b/g
Tentative P/N: LBWA18HLCZ-TEMP

具体参数为:
This specification is applied to the Wi-Fi Module.
Drivers and Firmware Designs are not included in Module.
Module size : 8.2 x 8.4 x 1.3(typ.) mm (Height : 1.4mm max.)
IC : 88W8686 (RF/BB/MAC) B1 version
Interface : SDIO / G-SPI
Reference Clock : 38.4MHz Crystal Oscillator Embedded
EEPROM : 8kbit EEPROM Embedded (Power Calibration Purpose)
Host IO voltage : 3.3V or 1.8V

这款WIFI模块,很不错。 采用SDIO或SPI接口都可以,相关DLL可以找厂家索取。
另外有问题,再联系。

你这模块可以用单片机直接驱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业级还是消费级的

消费级的,有什么好意见?

网友:
我们能做个单片机驱动的无线网卡模块,通过AT命令来创建socket,传输数据,还有设置无线网卡,有需要的可以加QQ 740721436 谈合作

网友:
我们现在就用的现成的,

网友:
一般都是PXA下用的多吧~~

网友:
为什么用wifi啊。433 和2.4的不好吗?都是io驱动。简单。www.moreway.net

网友:
我提供串口的WIFI模块,详见我司网站www.hlktech.com  或QQ 376291807

网友:
想便宜的用台湾的吧. 雷凌的

网友:
公司开发制造WIFI模块,方案多,产品种类多,质量保证,欢迎咨询洽谈。
接口 : USB 2.0/   mini PCI,SDIO,PCI e或者pin接头等
理论最高传输速率 11Mbps, 54Mbps,150Mbps,300Mbps
Security: WEP64/128,WPA,WPA2,802.1X,Cisco CCSV1.0,2.0and V3.0 compliant
适合操作系统: Windows CE/2000/XP/Vista;Linux;Mac OS X
无线标准:IEEE 802.11g、IEEE 802.11b、IEEE 802.11n
覆盖范围:300米到几公里
工作频段:2.4G
尺寸:60*20*3 等

shyfr@sina.com

网友:
SKYLAB就是专业做wifi模块的,建议你去官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