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GPRS替代RS232端口?

楼主:
我在工作中使用的测量仪器原本是由PC通过RS232来控制的。现在我需要将这种测量仪器放在工地,PC仍留在室内。请问是否可以使用GPRS或其它无线通信技术来实现?我原本编写的通过RS232端口控制仪器的程序要改写吗?请高手指教,最好能够合作!

网友:
LZ的测量仪器已经有GPRS通信模块吗?

如果没有,并且距离不会很远的话也可以考虑蓝牙,蓝牙有虚拟串口协议。

网友:
用一个RS232接口GPRS数传终端连接测量仪器,RS232端口控制仪器的程序增加网络通讯的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
RS232接口的DTU

网友:
2楼的兄弟可以与我联络吗?我希望与你合作。电邮:mingzhi@singnet.com.sg

网友:
回1楼的兄弟:我的测量仪器只有一个RS232接口。GPRS通信模块或蓝牙都得另加。而且通信距离肯定超出蓝牙的范围。

网友:
用DTU就可以了,如果数据传输的实时性要求不是很高的话。

网友:
需要功能完整的GPRS modem才可以。或者你的GPRS modem配了比较牛B的驱动程序。

网友:
一端用一个RS232的DTU就可以实现啦!你的程序依然还是通过串口发送,不需要做任何的改动。

网友:
用DTU可以,没有100%成功把握,主要是看软件,软件改不改动,这要看你的开发

网友:
弄透明传输的GPRS模块,你的DTU程序不用改了。

貌似透明传输的GPRS模块不好控制

网友:
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包括软件及硬件并提供支术支持),设备端不需要计算机,设备可以直接与串口通信,标准波特率,如:9600,115200等,如果设备批量生产,成本也就在300元左右,此方案基于Wavecom OpenAT,设备具备GPRS通信功能及串口控制.
联系方式:QQ:516020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