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内核编译通不过,请知道的回答!

楼主:
若编译内核出现如下情况
  LD      .tmp_vmlinux1
  arm-linux-ld:arch/arm/kernel/vmlinux.lds:1439: parse error
  make: *** [.tmp_vmlinux1] Error 1
解决方法:修改arch/arm/kernel/vmlinux.lds
[root@localhost linux-2.6.14]$ vi arch/arm/kernel/vmlinux.lds
将文件尾2条的ASSERT注释掉
/* ASSERT((__proc_info_end - __proc_info_begin), "missing CPU support") */
/* ASSERT((__arch_info_end - __arch_info_begin), "no machine record defined") */
然后重新make即可

网友:
我按照这样的方法做了,但是还是编译通不过,那是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