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反应慢得出奇

楼主:
我的电脑由于几次突然断电,导致几次非正常关机,结果下午打开后,就反就慢得出奇。开机就得十几分钟。杀毒也打不开,还原时,速度只有9K/MIM。几个小时也还原不了。请问有高手能告诉兄弟如何做吗?谢了。

网友:
换块硬盘试试

网友:
1先检查硬盘数据线是否联好。
2,bios 恢复成默认。

网友:
应该是系统文件的问题吧,驱动被破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先检查一下硬盘坏道吧
然后重装系统吧

网友:
应该是硬盘那出问题了

网友:
我的电脑由于几次突然断电,导致几次非正常关机--硬盘物理性损伤

网友:
你的硬盘是什么品牌啊??????

现在的硬盘在停电时应当能保护自己~~~~但有的做的不够好,就会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