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程序

楼主:
本人毕业设题目,但能力实在太差,跪求一程序,用4*4键盘控制at89s52对外部脉冲和内部时钟信号进行程控分频,输出到8位8段数码管上显示。使用8155扩展io口,晶振频率为12Mhz。
十分感谢,可有偿编写。本人qq691552482

网友:
好好看一下课本,注意一下延时出抖动和连击的问题就差不多了

网友:
确实是C51最基础的内容,初学者一星期就差不多了

网友:
看看《基于proteus的51系列单片机设计与仿真》这本书
有类似的例子吧

网友:
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感觉挺简单的撒。。。。

网友:
求一个,让PIC16F54控制一个继电器通、断两次的程序,间隔一秒。
哪位高手能给个,新手初学想做为范例。

网友:
这不难的,慢慢做

网友:
LZ很直接,呵呵……
看几天书,问题就应该差不多了!加油!

网友:
踏实看几天书一切就OK了,单片机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
我来帮你做

网友:
很简单的一个玩意嘛,
/***********************************************************************
* 共阳极七段数码管显示对应段查询表(数字0-9分别对应code_table[0]-[9])
* 分别对应 a b c d e f g dp
* p00 p01 p02 p03 p04 p05 p06 p07
***********************************************************************/
unsigned char code code_table[]=                //数码管十六进制编码表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nsigned char code m_ucKeyTab[]=                //键盘十六进制编码表
{0xde,0xe7,0xd7,0xb7,0xeb,0xdb,0xbb,0xed,0xdd,0xbd,0x77,0x7b,0x7d,0x7e,0xbe, 0xee};
#define WEISHU 8                                //修改该处可以做到不同位数的动态显示,本程序可以做到最多8个
#define KEY_STATUS         P2                        //键盘引脚
sbit WEI_LE         =P1^1;                                 //定义位控制线
sbit DUAN_LE        =P1^0;                                //定义段控制线
unsigned char DISP[8];                                //定义显示缓存器
unsigned char Bit0,Bit1,Bit2,Bit3,Bit4,Bit5,Bit6,Bit7;

/****************************************************************************
名称: Delay
说明: 程序延时
参数: 无
返回: 无
*****************************************************************************/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a,b;

        for(a=0;a<255;a++)
                for(b=0;b<255;b++);
}

/****************************************************************
* 将int型转换为4位BCD码
****************************************************************/
void BCD()
{
        DISP[0]=code_table[Bit0];
        DISP[1]=code_table[Bit1];
        DISP[2]=code_table[Bit2];
        DISP[3]=code_table[Bit3];
        DISP[4]=code_table[Bit4];
        DISP[5]=code_table[Bit5];
        DISP[6]=code_table[Bit6];
        DISP[7]=code_table[Bit7];
}

/****************************************************************************
名称: KeyCheck()
说明: 键盘检测
参数: 无
返回: 键盘码值,若无键按下则返回16
*****************************************************************************/
unsigned char KeyCheck()
{
           unsigned char a,b;

        for(a=0;a<4;a++)                                 //循环4次
        {
                switch(a)                                 //改变键盘扫描码
                {
                case 0:KEY_STATUS=0xef;break;
                case 1:KEY_STATUS=0xdf;break;
                case 2:KEY_STATUS=0xbf;break;
                case 3:KEY_STATUS=0x7f;break;
                };

                b=KEY_STATUS;
                if((b&0x0f)!=0x0f)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for(a=0;a<16;a++)                 //根据键盘码判断那个键按下
                        {
                                if(b==m_ucKeyTab[a])
                                {
                                        return a;
                                }
                        }
                }
        }

        return 16;
}

/*************************
Timer 0 定时中断处理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wei=0;
        unsigned char weixuan=0x01;
        TH0=0xf4;
        TL0=0x48;                                //重新给定时器赋值
        BCD();
        P0=DISP[wei];                                //送显示数据
        DUAN_LE=1;                                //开段控制线
        DUAN_LE=0;
        P0=weixuan<         WEI_LE=1;                                //开位控制线
        WEI_LE=0;
        wei++;                                        //扫描下一位
        if(wei>=WEISHU)wei=0;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ucKey;
        Bit0=0;Bit1=0;Bit2=0;Bit3=0;
        Bit4=0;Bit5=0;Bit6=0;Bit7=0;
        WEI_LE=0;
        DUAN_LE=0;                                //锁存复位
        TMOD=0x01;                                //定时器0工作于方式1
        TH0=0xf4;
        TL0=0x48;                                //定时3MS;定义数码管显示扫描时间
        TR0=1;                                        //允许定时器工作
        ET0=1;                                        //允许定时器中断
        EA=1;                                        //开中断
        while(1)
        {
                ucKey=KeyCheck();                 //获得键盘值
                if(ucKey!=16)                         //判断是否有键按下,若有则将它在数码管显示出来
                {
                           Bit7=Bit6;                //在数码管显示键盘值
                           Bit6=Bit5;
                           Bit5=Bit4;
                           Bit4=Bit3;
                           Bit3=Bit2;
                           Bit2=Bit1;
                           Bit1=Bit0;
                           Bit0=ucKey;
                           Delay();
                           Delay();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