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开关 请教

楼主:
我想设计一个开关控制5v电源的,单片机给他一个信号关闭,延迟一段时间再关闭,一共这样关闭四次,
每次延迟时间到用单片机给他一个信号闭合
考虑用开关三极管可以实现吗?具体用什么型号的那,电路怎么设计那?谢谢

网友:
电流多大?
为什么要自己延时再关,用单片机直接控制时间不好吗
如果要延时,分立电路就不太好做了,用片555时基电路吧,简单又便宜

网友:
哦,谢谢楼上的,用单片机延时就不可以,用单片机延时,时间到给开关一个信号闭合,用三极管可以实现吗?

网友:
楼上的能说的具体点吗?用什么型号的三极管,选型的标准是什么?该注意点什么那?
谢谢了

网友:
哈哈,看来楼主是很少涉猎硬件了。
既然这些都不知道,而又关心硬件,为什么不从基础学起呢?

如果仅从你上面说的条件,你根本不用问什么三极管,而是什么三极管都可以用!!!--不管极性、……

网友A:
用三级管控制,让它工作在截至和饱和状态,你去控制基极点位就好了。9013(NpN)我试过,注意限流电阻的选取,基极我接1K,集电极100k,其实只要10培也可以,主要是让它工作在饱和状态。

网友:
三极管+继电器~
既然是电源就应该考虑电流了。。。

网友:
o
谢谢各位的意见
我的电流时1a左右

网友:
1a太大了,一般的三极管都不支持那么大的电流。

网友:
那能有什么办法吗?
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三级管控制,让它工作在截至和饱和状态,你去控制基极点位就好了。9013(NpN)我试过,注意限流电阻的选取,基极我接1K,集电极100k,其实只要10培也可以,主要是让它工作在饱和状态。

控制电源,不是信号

网友:
1A的电流要用MOS管了,用三极管功耗会很大,电路怎么接自己找本书看去,很简单的东西
至于要延时,还是555电路,控制MOS管

网友:
楼上的
我用单片机控制延时可以吧
就是开关闭合发出去个信号马上关闭就可以了,然后延时7秒左右在闭合
不过要这样反复四次

网友:
用MOS管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办法

网友:
普通mos管开启电压高,在4.5V左右,饱和就更高了,单片机驱动不了。建议三极管加继电器

网友:
楼上的用mos管不可以的话,三极管加继电器的方法能说的详细点吗
谢谢了

网友:
原来量错了我的电流是23mA的
这样用普通的三极管就可以吧

网友:
最好还是用场效应管吧   23mA只是正常工作电流 , 可能冲击电流会比较大呢。

网友:
楼上的用场效应管单片机可以驱动吗??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