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访问网站

楼主:
需求:
一台服务器+数据库
若干个手持设备.都是WINCE的系统.

功能比较简单,就是通过WEB网页完成一些数据查询和修改.

问题:
WINCE访问网站,就是在WINCE上直接打开IE然后输入地址这种方法,
它底层是用什么协议上网的?
就是802.11这种无线网络吗?
也就是说只要整个环境中无线网络全都通的话,就是可以直接访问的?

网友:
无线网络和有线网络都可以

网友A:
"它底层是用什么协议上网的?"这个问题有点奇怪,网络协议分了很多层,不知道你想问哪一层。

至于是不是802.11,那要看你物理层是什么样的,其实WinCE的设备,网络方面和一台PC基本上没什么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底层是用什么协议上网的?"这个问题有点奇怪,网络协议分了很多层,不知道你想问哪一层。

至于是不是802.11,那要看你物理层是什么样的,其实WinCE的设备,网络方面和一台PC基本上没什么差异。

比如说WAP,WIFI等等。当然这些协议可能比TCP还要高层。
我只是想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写的不清楚,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