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网络的动态检测

楼主:
TD-SCDMA 网络的动态检测

我们开发的产品用了TD模块,当网络信号好时,正常用应没关系。当网络信号不好时(没有网络时)连不TD网络。

别人是如何处理这些网络变化的情况的(有网络-->没有网络-->有网络).

网友A:
找网,应该是模块做的事,一般不用外部干涉的,模块在网络状态变化时,发送AT信息出来

不过听说移动的TD,现在的情况是如果没有TD的信息,会自动切换到移动的2.5G EDGE上

没有实际用过

网友:
引用楼主 huabinsir 的回复:
TD-SCDMA 网络的动态检测

我们开发的产品用了TD模块,当网络信号好时,正常用应没关系。当网络信号不好时(没有网络时)连不TD网络。

别人是如何处理这些网络变化的情况的(有网络-->没有网络-->有网络).

刷过CP BOOT后,校准时,参数不准确所致??

在哪些区域测试过?

信号不好跟基站也有一定关系。。

网友:
我用过一个手机模块 是可以检测出当前信号强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网,应该是模块做的事,一般不用外部干涉的,模块在网络状态变化时,发送AT信息出来

不过听说移动的TD,现在的情况是如果没有TD的信息,会自动切换到移动的2.5G EDGE上

没有实际用过

没做过
也觉得诸如信号以及切换这些东西都应模块厂家去处理,对你来说的话,无线模块就是个通过uart/usb控制的常见设备才对吧,顶多在家上audio/video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