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8单片机是否可以操作flash芯片

楼主:
atmega8单片机是否可以操作flash芯片,16MHz的晶振,flash芯片(SLC闪存芯片)是从U盘上卸下来的,atmega8用于接收另一个单片机传送的数据,然后转存到flash芯片(就是专门用于处理flash的数据),所以1K的RAM用于缓冲应该不是问题,想问的是单片机能跟上flash的处理速度吗?

网友:
呵呵,好想法
不过,建议试试就清楚
这些东西不一定有人弄过

网友:
引用楼主 nicechp 的回复:
atmega8单片机是否可以操作flash芯片,16MHz的晶振,flash芯片(SLC闪存芯片)是从U盘上卸下来的,atmega8用于接收另一个单片机传送的数据,然后转存到flash芯片(就是专门用于处理flash的数据),所以1K的RAM用于缓冲应该不是问题,想问的是单片机能跟上flash的处理速度吗?

首先说下:这个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前提很多,并且实现起来比较复杂。
U盘或者SD/TF卡 等里面的储存介质都是NAND FLASH,你目前所做的就是采用atmega8作为一个NAND FLASH的控制器,从而实现其他MCU或者CPU,对这个NAND FLASH的读写。
想法很好,很不错。

但是难度也很大,首先NAND FLASH作为储存介质,其必须有坏块管理 和访问均衡等很复杂的算法
另外NAND FLASH 还有不同的型号,有8BIT、16BIT,另外其时序也有很多要求,当然你的atmega8速度比较慢,可以把NAND FLASH 的读写调慢,也应该能满足需求; 但是NAND FLASH有一套很复杂的读 写擦除等子函数需要实现。 所以说很复杂。

很有挑战,也不错的想法。 楼主如果想挑战,欢迎找我QQ:94648103,我给你参照的设计。
(SD卡存储扩展礼包--设计详细文档与源码)

网友A:
呵呵~谢谢kyzf,现在还在做硬件部分,所以才上来问问的,还想问下驱动NAND FLASH的程序有多大,用8K的单片机够吗?

网友:
http://www.52rd.com/Blog/More.asp?Name=feiser&ID=3683

找到一篇文章,有人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谢谢kyzf,现在还在做硬件部分,所以才上来问问的,还想问下驱动NAND FLASH的程序有多大,用8K的单片机够吗?

建议你下载我刚上传的--SD卡存储扩展礼包--MCU读写SD的经典设计: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915793

呵呵,如果分不够,留言我,我为你改下,呵呵

网友:
听起来不错,等我下载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