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挑战的问题

楼主:
如图,如果我想把第一根线的采样作为一个时钟,只在上升沿采样,以第一个脚每次的八次跳变为一个周期,采样第二个脚和第三个脚,读出一个byte.记录下来或者从串口输出或者存储。请各位大侠告诉我怎么用单片机实现。第二脚一次跳变的周期约为16u秒,即每个小栅格的距离是8u秒,我需要使用什么频率的单片机,谢谢大家了!
呵呵,题目主要是为了吸引各位大侠的眼球,别见笑

网友:
1,图看不了
2,标题党
3,“第二脚一次跳变的周期约为16u秒”频率进兆赫兹,用个专用的采样芯片吧。

网友A:
看不到图,你的问题无法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你的问题无法理解.

网友:
8微秒,不知道你采样是和后面的数据处理算法。不过要232送出去可能慢了

如果中断的时间不长那用单指令周期的11M以上,一次中断能有百十条指令,不知道你那够用没?

实在不行就往高了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