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想问大家一个I2C的问题,下面我贴出程序段:
RMstatus init_i2c_tw( struct RUA *pInstance,
                                  RMuint8 delay,
                                  RMuint8 dev,
                                  RMuint8 i2c_data[][2],
                                  RMuint32 data_size)
{
        RMstatus err=RM_OK;
        RMuint32 i;

        struct I2C_DeviceParams_type i2c;
        struct I2C_WriteRMuint8_type i2c_write;

        i2c.PioClock = 0;
        i2c.PioData = 1;
        i2c.WrAddr = dev << 1;
        i2c.RdAddr = i2c.WrAddr | 0x01;
        i2c.DelayUs = delay;
上面是dev应该是设备地址,为什么i2c.WrAddr = dev << 1;以及i2c.RdAddr = i2c.WrAddr | 0x01;
呢?I2C的写地址和读地址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
楼主读写的地址应该是 设备地址+ 寄存器地址,

这里就问下,楼主读写的寄存器地址一样吗、、、

网友:
为什么i2c.WrAddr = dev << 1
每个器件都有它自己的读写指令,至于为什么是dev左移1得到,那应该是dev跟写指令刚好有这个关系
i2c.RdAddr = i2c.WrAddr | 0x01;
呢?I2C的写地址和读地址不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IIC的写指令是最后一们为0(bit7),读是1
IIC的操作顺序一般是
读/写命令+应答+要操作的寄存器地址+应答+要操作的数据

网友:
地址的最低位,表示进行读操作,还是写操作

如果最低位为0 表示要执行写操作
如果最低位为1 表示要执行读操作

网友A:
设备地址是7位。而i2c内部的地址寄存器是8位。前7位用来存放你要写的设备地址,最后一位存放读写信号。
你的程序意思是写的目标设备地址是dev,读的目标地址也是de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备地址是7位。而i2c内部的地址寄存器是8位。前7位用来存放你要写的设备地址,最后一位存放读写信号。
你的程序意思是写的目标设备地址是dev,读的目标地址也是dev。

ls的对的

有空可以看看iic的时序图。。

网友:
谢谢大家~~这几天没得上网!!嗯~~四楼是正解~

网友:
问一下为什么要
i2c.PioClock = 0;
i2c.PioData = 1;
这两条语句是什么用

网友:
还有i2c.DelayUs = del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