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导线用大的电线有啥影响?

楼主:
导线越大 电流越大吗

网友:
这问题问的很郁闷,搬个板凳看高手回答!

网友A:
是单片机什么地方用的线?

不过个人觉得连到单片机所有IO上的线都没必要用特别的,一般的就可以

单片机的功耗没有上A的,通常都是毫安级,这个除了教科书上说电源线要加粗外

没有其它实际的意义

如果是别的驱动电路,那要看电流大小了。这些通常都是经验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单片机什么地方用的线?

比如一个开关  连到单片机的线  中间比较长点

太小了 容易断...

网友:
没有什么影响啊?

网友:
导线越粗,可以通过的额定电流越大
一般来说,单片机系统的功耗都不大,常用的导线都没有问题

网友:
单片机接口电流很小,如果用大的电线,对阻止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
普通io使用10--20mil的即可,供电的使用15--25mil,
主要看功耗的大小了!

网友:
   这个随意了,大了也不会有影响,如图自行车在8车道独自行驶,不会影响速度的。

网友B:
粗的电线会消耗更多的铜,要贵些......可能会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粗的电线会消耗更多的铜,要贵些......可能会浪费.

就是普通的电线那么大     白色硬质那种
这样不容易断

网友:
1mm的导线一般通过电流是1A

网友:
。。。。。板子上的电源线一般都是用粗的,其他都是没太大的所谓。。。

网友:
信号线可以细点,但电源线和地线要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