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紧急问题,用C#写的WinCE程序,第一次调用GC.collect程 ...

楼主(2009-02-16):
紧急问题,用C#写的WinCE程序,第一次调用GC.collect程序出现0xc0000005错误,然后重启程序再调用就不会出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知道的吗?
紧急问题,用C#写的WinCE程序,第一次调用GC.collect程序出现0xc0000005错误,然后重启程序再调用就不会出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知道的吗?谢谢
程序

网友A:
每次都这样么,如果这样的话应该是你用的.Net Framework的问题了。

网友B:
问题倒是解决了,这语言太高级了,就是不好,就是为什么还不清楚

网友C:
我这里部署到pt80总是在关键点报 "异常:0xC0000005".wince模拟器上运行都很正常.
只要程序调用 XmlDocument xDc= new XmlDocument();就会报上面的错误.这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