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中按钮贴图 怎么做

楼主(2010-03-01):
EVC 中按钮贴图 怎么做
RT

网友A:
VC EVC中定制位图按钮
http://hi.baidu.com/%BF%AA%D0%C4de%B9%FB%D7%D3/blog/item/40bd59f6d0c2292b730eec5d.html

网友:
响应WM_DRAWITEM 更具按钮的状态 bitblt 画即可。

网友B:
在EVC中用过图像按钮CBitmapButton接口非常简单....一般够用了

网友C:
想做好的效果,就不要用系统自带的控件或类
直接在窗体上帖图,响应鼠标按下消息

网友D:
用flash 也可以实现较好的效果.

网友E:
lz 驱动精了,玩上层啦?

网友F:
工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