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中sysPhysMemDesc[]和sysStaticTlbDesc[]的区别

楼主:
boot启动时已经用sysPhysMemDesc[]数组进行了虚拟内存到物理内存的映射,那为啥还需要sysStaticTlbDesc[]的Effective地址到Real地址的映射啊??

网友:
先友情帮顶下!

网友A:
Tornado supports two cooperating models for memory mapping. The first, the static model, allows mapping of memory blocks ranging from 1 KB to 256 MB in size by dedicating an individual processor TLB entry to each block. The second, the dynamic model, provides the ability to map physical memory in 4 KB pages using the remaining available TLB entries in a round-robin fashion.

网友:
sysStaticTlbDesc is the static model.
Such as flash/prom...will use the mode.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rnado supports two cooperating models for memory mapping. The first, the static model, allows mapping of memory blocks ranging from 1 KB to 256 MB in size by dedicating an individual processor TLB e?-

这个有点答非所问了吧

网友:
这个不太清楚啊
我也是新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rnado supports two cooperating models for memory mapping. The first, the static model, allows mapping of memory blocks ranging from 1 KB to 256 MB in size by dedicating an individual processor TLB e?-

jackgzk的意思是说sysPhysMemDesc[]用于动态映射,而sysStaticTlbDesc[]用于静态映射么?

网友:
我也是刚看这方面的东西,看了手册感觉是这样。

网友:
tornado的帮助文档中memory manage相关东西...

网友:
还是自己回答一下吧。
查阅了相关资料,并结合一些实验(CPU:MPC8541,E500 v1),得出以下结论:

sysStaticTlbDesc[]最多只能配置16个Entry,每个entry映射的地址范围是可变的,从1kB~256MB不等。
它配置的是MMU的TLB1,用于静态映射。在sysStaticTlbDesc[]中首先要保证各地址区域具有地址空间0的配置,如果entry数目超过了16个而导致某些地址区域无法配置地址空间1,则可以采用动态映射的方式进行,这就需要借助sysPhysMemDesc[],sysPhysMemDesc数组中配置的是TLB0。

地址翻译过程大体分为以下几种:
(1)如果MSR[IS]=0,MSR[DS]=0,则将虚拟地址与TLB1中地址空间0的entry进行比较,如果命中,则翻译成物理地址进行访存操作;否则,CPU访存失败。

(2)如果MSR[IS]=1,MSR[DS]=1,则将虚拟地址与TLB1中地址空间1的entry进行比较,如果命中,则翻译成物理地址进行访存操作;否则,将虚拟地址与TLB0中的entry进行比较,如果命中,则翻译成物理地址进行访存操作;如果两次比较均失败,那么CPU产生取指异常或数据异常。

网友:
phenix_yw2兄钻研的态度值得我学习啊!
想顺便请教一下:
TLB1中地址空间0和TLB1中地址空间1有区别吗?
我系统有这么两项:
        { CCSBAR, 0x0, CCSBAR, _MMU_TLB_TS_0 | _MMU_TLB_SZ_16M |
          _MMU_TLB_ATTR_I | _MMU_TLB_ATTR_G | _MMU_TLB_PERM_W
        }

#if 0
    ,
        { CCSBAR, 0x0, CCSBAR, _MMU_TLB_TS_1 | _MMU_TLB_SZ_1M |
          _MMU_TLB_ATTR_I | _MMU_TLB_ATTR_G | _MMU_TLB_PERM_W
        }
#endif
其中:_MMU_TLB_TS_0 和_MMU_TLB_TS_1分别表示使用地址空间0和1是吗?

我在sysLib.c中只看到,这一处有_MMU_TLB_TS_1,而且被屏蔽,是不是说明我的系统只使用了地址空间0?

网友:
究竟是使用地址空间0还是地址空间1是由OS决定的。印象中,当发生中断或异常时MSR[IS]和MSR[DS]好像是0。

> _MMU_TLB_TS_0 和_MMU_TLB_TS_1分别表示使用地址空间0和1是吗?
  yes

> 我在sysLib.c中只看到,这一处有_MMU_TLB_TS_1,而且被屏蔽,是不是说明我的系统只使用了地址空间0
  不一定。一般来说,TLB1的_MMU_TLB_TS_1和TLB0(4KB page)两者有其一即可。当处于地址空间1时,
即使你没有配置_MMU_TLB_TS_1条目,但如果你所配置的TLB0的地址范围包含了此区域,那么仍然可以实现
地址翻译。

网友:
TLB的映射优先级高于P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