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2812中断

楼主:
有这样一个语句:PieVectTable.T1PINT=&tim_isr//将中断的入口地址写到向量表的起始位置

也就是说tim_isr()成了中断服务程序。

我有个疑问:PieVectTable是PIE_VECT_TABLE的结构体变量,他要对PIE_VECT_TABLE结构体中定义的T1PINT成员进行访问。

为什么要选择T1PINT成员,而不是别的?

PIE_VECT_TABLE结构体中定义的成员都代表什么意义?我是根据什么选择其中的一个?

这些资料可以去哪里查?

不知道表达清楚了没?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这个你要去TI的库文件上去找,CCS编译环境下有的,你找到对应的头文件,中断部分的头文件。里面肯定有描述。PieVectTable应该是个中断向量表的结构体,具体里面有什么成员,你去看。

为什么要选择T1PINT成员,而不是别的?
因为这个成员才指向了中断向量地址。。。。。。

网友:
我可以找到头文件,我也找到了其中定义的变量和成员的名称,但是具体含义我找不到哪里有解释的地方。比如说T1PINT,他是一个结构体成员,他是干什么的,我不清楚。我看到别人的程序中选择了他,但是我并不知道为什么选择?

还有:IER=M_INT2  这句话表明使能CPU中断2,但是我怎么没找到这句语句的依据?

网友:
在头文件里可以找到的,你要在头文件里找

网友:
我找了,只找到了定义,没说干什么的啊~

网友:
找到定义就可以了。然后你看这个结构体变量指向的地址,然后在datasheet下找到该地址的寄存器描述。。其实,他就是通过结构体来封装好一些同模块下的或者同功能的寄存器而已。当然也包括中断向量等相关地址。。。

网友:
T1PINT  = T1 Period(周期) INT
T1OFINT = T1 Overflow(上溢出) INT
T1UFINT = T1 Downflow( 下溢出) INT
T1CINT  = T1 Compare(比较) INT
。。。

网友:
其实这种东西直接去ti网站找datasheet就好了.
http://www.ti.com/lit/pdf/SPRU712

第130开始.......... 有对应的表
至于每个的用处..看手册中的外设个个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