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wav音频压缩问题

楼主:
设备实现了录音功能,但是得到的是WAV文件,即是PCM数据,体积太大了,想压缩一下,不知道各位有什么高招? 我将PCM压成ADPCM的,但是效果根本就不行,听不清了。

网友:
找现成的

网友:
To ericzhangali,不知道你那有没有,如果不涉及到什么秘密的话,能否发一份给我,呵呵。
我在eeworld上下了一个wav转g。729的,不过压缩效果不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ps:我的邮箱chenyihuaz@163.com

网友:
网上找现成的压缩库吧,都是开源的。

网友:
语音压缩的算法,开源的多呢,G711、G723、G726、G729、G729.a等,比如G729.a就比较适合在VOIP中使用,因为压缩后的语音速率只有8kbit/s。

网友:
你那wav文件采样率是多少?录的是语音还是乐音,如果是乐音的话当然不能用G.729标准压缩了。。。。。

网友:
To howfast007,我录的是语音。 采样率我现在调成8000了。采样率都是可以配置的。

谁那有开源的可以用的压缩算法?能否发给我一份,chenyihuaz@163.com
多谢了。

网友:
我发给你吧,记得查收!

网友:
谢谢daigua04,我已经收到了,非常感谢。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daigua04,你发给我的那个729a的代码,我源文件是128k,压缩完后编程140k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