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DEMO: There were errors building OSDesign1

楼主:
但是人家说最后有一个错误 怎么处理啊 我的最后有一个错误
------ 已启动生成: 项目: OSDesign1, 配置: CEPC x86 Release Platform Builder (_TGTCPU) ------
Starting Build: blddemo -q
==============
BLDDEMO: Generating OS Design Folders
BLDDEMO: Done Generating OS Design Folders
BLDDEMO: Generating OS Design Files to C:\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1\OSDesign1\Wince600\CEPC_x86\oak
BLDDEMO: Done Generating OS Design Files
CEBUILD: Deleting old build logs
CEBUILD: Skipping directly to SYSGEN phase
Building dep trees: winceos dcom gdiex ie script servers shellsdk shell rdp wceshellfe wceappsfe directx voip datasync netcfv2 SQLCE cellcore ostest mediaapps speech FP_VOIP OSDesign1
CEBUILD: Running sysgen  preproc (for COMMON)
Starting sysgen phase for project ( common )

User selected the following SYSGEN variables
sysgen_shell=1
sysgen_standardshell=1

Checking for uncleared variables
Done checking for uncleared variables

Report:
SYSGEN_AUDIO_STDWAVEFILES=1
SYSGEN_CEDDK=1
SYSGEN_COMMCTRL=1
SYSGEN_COMMDLG=1
SYSGEN_CORESTRA=1
SYSGEN_CTLPNL=1
SYSGEN_DEVICE=1
SYSGEN_DEVLOAD=1
SYSGEN_DISPLAY=1
SYSGEN_FMTMSG=1
SYSGEN_FONTS_TAHOMA_1_07=1
SYSGEN_FSDBASE=1
SYSGEN_FSPASSWORD=1
SYSGEN_FULL_CRT=1
SYSGEN_GRADFILL=1
SYSGEN_IMM=1
SYSGEN_LOCUSA=1
SYSGEN_MINGDI=1
SYSGEN_MINGWES=1
SYSGEN_MININPUT=1
SYSGEN_MINWMGR=1
SYSGEN_MSGQUEUE=1
SYSGEN_NDIS=1
SYSGEN_NKCOMPR=1
SYSGEN_NKMAPFILE=1
SYSGEN_NOTIFY=1
SYSGEN_OLE=1
SYSGEN_PM=1
SYSGEN_RELFSD=1
SYSGEN_SERDEV=1
SYSGEN_SERVICES=1
sysgen_shell=1
sysgen_standardshell=1
SYSGEN_STDIO=1
SYSGEN_STDIOA=1
SYSGEN_STOREMGR=1
SYSGEN_STRSAFE=1
SYSGEN_TCPIP=1
SYSGEN_TIMESVC_DST=1
SYSGEN_TOOLHELP=1
SYSGEN_UIPROXY=1
SYSGEN_WINSOCK=1
CE_MODULES=coredll kcoredll nk nkloader oem oalioctl commctrl commdlg shell loaddbg shellcelog relfsd notify servicesd servicesStart servicesEnum services tcpstk winsock afd ws2 ws2instl wspm nspm ws2k ws2serv dhcp ndis netbios gwes keybd pointer mgtt_o display fonts uiproxy cxport device regenum busenum pm giisr mmtimer pci pcmconv serial pccard 8042keyboard nopkeyboard ceddk filesys fsdmgr romfsd toolhelp rt_tests
_COREDLL_COMPONENTS=lmem showerr corecrt corestrw tnotify rectapi wmgr_c mgdi_c accel_c messagedialogboxthunk shcore shortcut shexec shmisc fileopen fileinfo shellapis dsa timezones mmwave mmsnd mmmix devenum devload coreimm coresioa corestra coresiow fmtmsg serdev multiui locusa full_crt crypthash rsa32
COREDLL_COMPONENTS=coremain thunks lmem showerr corecrt corestrw tnotify rectapi wmgr_c mgdi_c accel_c messagedialogboxthunk shcore shortcut shexec shmisc fileopen fileinfo shellapis dsa timezones mmwave mmsnd mmmix devenum devload coreimm coresioa corestra coresiow fmtmsg serdev multiui locusa full_crt crypthash rsa32 lmem showerr corecrt corestrw tnotify rectapi wmgr_c mgdi_c accel_c messagedialogboxthunk shcore shortcut shexec shmisc fileopen fileinfo shellapis dsa timezones mmwave mmsnd mmmix devenum devload coreimm coresioa corestra coresiow fmtmsg serdev multiui locusa full_crt crypthash rsa32
KCOREDLL_COMPONENTS=kcoremain kthunks lmem showerr corecrt corestrw tnotify rectapi wmgr_c mgdi_c accel_c messagedialogboxthunk shcore shortcut shexec shmisc fileopen fileinfo shellapis dsa timezones mmwave mmsnd mmmix devenum devload coreimm coresioa corestra coresiow fmtmsg serdev multiui locusa full_crt crypthash rsa32 lmem showerr corecrt corestrw tnotify rectapi wmgr_c mgdi_c accel_c messagedialogboxthunk shcore shortcut shexec shmisc fileopen fileinfo shellapis dsa timezones mmwave mmsnd mmmix devenum devload coreimm coresioa corestra coresiow fmtmsg serdev multiui locusa full_crt crypthash rsa32
NK_COMPONENTS= nkcompr nkmapfile nkmsgq oemstub nklogger
OEM_COMPONENTS=nkstub oemmain oemmain_statickitl
FILESYS_COMPONENTS=fsheap fsmain fsprofile fsadvertise fsysram fsreghive fsdbase fspass
DEVICE_COMPONENTS= devcore iorm pmif
PM_COMPONENTS= pm_default_pdd pm_mdd pm_pdd_common
GWE1_COMPONENTS=wmbase gweshare gwesmain immthunk msgque GSetWinLong CePtr foregnd idle kbdui uibase msgbeep
GWE2_COMPONENTS=mgbase mgbitmap mgblt mgblt2 mgdc mgdibsec mgdraw mgrgn mgwinmgr tchui calibrui mggradfill mgalphablendstub mgtt mgdrwtxt mgpal mgpalnat
GWE3_COMPONENTS=accel btnctl caret cascade imectl clipbd cmbctl defwndproc dlgmgr dlgmnem edctl gcache gwectrl icon iconcmn imgctl lbctl loadbmp loadimg menu menuscrl mNoOver MouseCursorOnly iconcurs mcursor mcursor8 mNoTapUI
GWE4_COMPONENTS=nclient oom sbcmn scbctl startup stcctl winmgr startui oomui sbcmnview nclientview gcacheview btnctlview stcctlview cmbctlview edctlview lbctlview menuview msgbox msgbox_hpc dlgmgr_hpc menu_hpc cmbctl_hpc EditControlOs timer column atom drawmbar hotkey syscolor mgdx mgalias journal mgtci
FONTS_COMPONENTS= tahoma_1_07
DCOM_MODULES= ole32 oleaut32 uuid
OLE32_COMPONENTS=mcombase mcommem mcomstr mcommon mcomlib ole232 docfile msf exp mcomstm
IE_MODULES= shdocvw shlwapi uuid ieceext
SERVERS_MODULES= timesvc
SHELL_MODULES= explorer shcore ceshell vgal
CESHELL_COMPONENTS= ceshapi ceshui taskbarlist
SHCORE_COMPONENTS= shcore path
WCESHELLFE_MODULES= control ctlpnl cplmain AdvBacklight intll stdwavefiles
\WINCE600\build.err

BLDDEMO: There were errors building OSDesign1

OSDesign1 - 1 error(s), 0 warning(s)
========== 生成: 0 成功或最新,1 失败,0 被跳过 ==========

网友:
clear before build,sysgen.如果不行,再重装BSP,如果还是不行重装PB。遇到好多次这个问题,我都是这么搞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麻烦,以前遇到过,没有找到好办法,重装了PB

网友:
我都重装了好多次了

网友:
又有13个警告了 不过没有错误了

网友:
警告就没关系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错误,怎么办啊。。。
重装了一次了
BSP也换了一次了
CLEAN也打上勾了。。。

网友:
确认一下,相应的sdk是否加载,dirs文件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