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USB ActiveSync 需要增加组件或修改什么吗?

楼主:
这两天想使用同步的方式去测试CE的程式

目前使用COM的同步方式可行!

但使用usb却不知道位何没法同步!

先说说我COM的作法!

1.当然先安装ActiveSync 4.5
2.勾选ActiveSync 及 Network User Interface 组件
3.在CE中,Make New Connections ->Direct Connection(选则要连线的方式,可选择COM但是选单中没显示USB)
4.然后开启ActiveSync 去同步!

再COM中一切正常,不过传输速度太慢了!
USB组件上:USB 的 driver(ehci) 、RNDIS 、NDIS

请问各位有使用USB ActiveSync 作法为何呢?是否跟我的有差异?

网友:
要使用USB的ActiveSync,首先USB的驱动要支持,并且组件要选上USB function的Seirial。
且注册表要设置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
        "DefaultClientDriver"="Serial_Class"

网友:
顺带请问一下,连线的USB线材,是找要双公头的就可以,还是要找拥有传输模式的USB线材?

网友:
看你的板子是什么接口的就用什么接口的线材

网友:
veabol大侠正解,具体可以看看周立功的《arm&wince实验与实践》,添加好wince模块后重新烧写wince到板子上去,另外,还是不行的话,你就用交叉网线进行连接吧,也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

网友:
多謝兩位的回應,不過使用USB達到ACTIVESYNC還是沒試出來...

當然有確定此註冊表內容以加入映像檔中!不過還是找不出不能同步的原因在哪...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
"DefaultClientDriver"="Serial_Class"

關於用交叉網與開發版連接,這個是在platform Builder 上做調試連接

可是ActiveSync似乎沒提供使用網線同步的選項@@

我會去找找tcchriszhao 推薦的這本書!

再次多謝兩位大大的分享!

网友:
不推荐楼主用繁体字沟通,我看着有些费劲,^_^…

网友:
抱歉,一时手快没转换!!

多谢两位的回应,不过使用USB达到ACTIVESYNC还是没试出来...

当然有确定此注册表内容以加入映像档中!不过还是找不出不能同步的原因在哪...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
"DefaultClientDriver"="Serial_Class"

关于用交叉网与开发版连接,这个是在platform Builder 上做调试连接

可是ActiveSync似乎没提供使用网线同步的选项@@

我会去找找tcchriszhao 推荐的这本书!

再次多谢两位大大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