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程序或DLL为无效的Windows映像。请在检测一遍您的安装盘。程序无法下载到CE环境里

楼主:
问题如标题,程序没有办法下载到CE环境里,和这个无效的DLL镜像有关,怎么解决呢?

网友:
这个是PC端的提示?
VS编写应用程序,调试时候的提示?
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PC端的提示?
VS编写应用程序,调试时候的提示?
还是?

我是用NI LABVIEW图形化编程工具编程,这个DLL调用是我用EVC++4.0在CE系统上生成的,然后将这个DLL文件嵌入到labview调用库文件的控件中,这是出现的提示!

网友:
楼主是要在WinCE系统上用Labview么?Labview有WinCE的版本吗?

网友:
期待楼主给出更详细的说明:
1、软件开发工具,现在已经确定为Labview,呵呵…
2、是你在进行什么操作时出现的这个错误,现在对你的这个问题,我基本上只能靠猜,呵呵…
如果时间充裕,建议楼主看看这篇文章:提问的智慧 - How To Ask Questions The Smart W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