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池充电的时候同步软件连接不上,看了半天感觉不到电池充电和同步软件有啥关系。

楼主:
昨天,发现一个BUG。

——给电池充电的时候同步软件连接不上

我是这么操作的,我本来用着电池后来快没有电了,我就插入充电电源,然后点击那个我的电脑里面的图标,很慢才打开,但是里面已经看不到ARM的文件夹。并且,我想关闭这个对话框也关闭不了。
奇怪的是,右下角的同步软件连接按钮还是绿色的。后来我在ARM上读 D+的上拉引脚,发现还是高电平,我强制D+ 低电平,那个绿色按钮才变灰,那个PC端的对话框也能关闭了。

USB和充电电路没有什么关系啊,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有两种原因:一一边充电,一边使用会有问题?

我的硬件设计是否合理:在没有电池的情况下,插入充电器也能启动系统,貌似手机没有电池是不能启动的?

二、软件问题。
不过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电池驱动只是定时检测电量而已,有没有电池都会定时检测的。

请各位帮分析一下。

网友:
声明,只放电池,不充电的时候是完全正常的。

或者不放电池,只用充电器的时候也是正常的。两个搅在一起就出现上述问题了。

网友:
只用充电电源供电的时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说明不是充电电源波纹的问题。

但是跟软件业没有关系?

难道是充电芯片工作造成电源更不稳定,USB工作不正常了?

我用示波器测试一下波纹先。

网友A:
应该是你的硬件上有问题吧。没见过其它产品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硬件上有问题吧。没见过其它产品有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的确是设计不合理,充电器怎么能直接给ARM供电呢?

放上电池,还一边供电一边充电,手机也不能没有电池用充电器供电吧。

网友B:
我遇到过WIFI和ActiveSync不能同时用的情况,但是换了台PC之后有完全正常,应该是我XP系统有问题

建议你换台PC试试;
有可能是电源驱动有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WIFI和ActiveSync不能同时用的情况,但是换了台PC之后有完全正常,应该是我XP系统有问题

建议你换台PC试试;
有可能是电源驱动有毛病。

在多台PC机子已经试验过。一样的结果。

我觉得是设计不合理造成的。

不能一边充电,一边供电的。手机也不是这么做的。看来我要切掉它。

网友:
惊讶,还有这样的问题?从来没碰到过。

至于说不带电池,外电也能供电是正常的。我们的PDA一向都这样设计。
手机之所以不这样设计,因为GSM联网时峰值电流2A,对充电器要求太高,所以会直接从电池取电。一般手机充电器也就1A而已。

那个上拉怎么回事?干吗要强制为低?

插拔USB有中断信号吗?

网友:
上拉D+ 才会通知PC这是个USB设备啊。不然不能识别的。

我下拉D+ 自然会断开了。

晕,shuiyan前辈,你的不会?但是我的的确会,我真不知道如何找原因。

网友:
1. 供电 + 充电 电流过大致使电压降低.

2. Charger 与 USB 走线过近而干扰

3. Charger Control or Battery capacity measure 的 Thread 跑太久了, 致使 USB ActiveSync application 响应过慢而断线.

瞎猜一阵, 参考看看吧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C:
你的充电是怎么充的?用USB充的吗?
用电脑的USB充电的同时CE与PC同步?
如果是这样请检查你们的充电芯片型号及使用方法。
如果电池电量过低,按照有些充电IC的机理,外界进来的电流一部分供给电池了。

电脑USB只能提供500MA的电流,如果你的充电IC将充电电流设置在超过500MA,

很明显就不能与PC正常通信了。但是这里会提示绿色。

网友:
哈哈,给我思路就好了。

这个电池容量测试时定时的。

没有放电池是不会出现问题的,这就说明,不是什么泡太久的问题,
极有可能是走线什么的,那芯片一旦工作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充电是怎么充的?用USB充的吗?
用电脑的USB充电的同时CE与PC同步?
如果是这样请检查你们的充电芯片型号及使用方法。
如果电池电量过低,按照有些充电IC的机理,外界进来的电流一部分供给电池了。

电脑USB只能提供500MA的电流,如果你的充电IC将充电电流设置在超过500MA,

很明显就不能与PC正常通信了。但是这里会提示绿色。

不是USB充电的。是一个开关电源。

网友:
刚才看了电池驱动。
发现和同步软件没有什么冲突的,是否有电池充电,只是读个IO而已。

我觉得问题的可能性在插入充电器瞬间 电源不稳定造成的。

哎,难搞。

网友:
开机之前放入电池和插入充电器。就运行正常,这就证明了的确是充电器电源问题。
——————————————

网友:
刚才看了电池驱动。
发现和同步软件没有什么冲突的,是否有电池充电,只是读个IO而已。

我觉得问题的可能性在插入充电器瞬间 电源不稳定造成的。

哎,难搞。

USB走线最好走等长线

插入瞬间电源不稳,以前我们也运到这种情况,有时导致直接充不进电。

是因为充电IC在判断被插入充电器的瞬间检测脚的电平值。如果不一致则认为没有充电器进来,

则充电IC不工作,出现异常。

为什么本身插进去是高电平而充电IC误判为低电平,因为插的瞬间由于充电器设计的原因出现

一个负脉冲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