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显示CELLTSP.dll里面的调试信息?

楼主(2009-10-10):
怎样显示CELLTSP.dll里面的调试信息?
我现在调试RIL驱动,ril proxy的调试信息可以通过修改注册表打印出来。
但CELLTSP不知怎样显示出来,因为CELLTSP没有源代码的,如果不用DEBUG模式,怎样才能显示CELLTSP的调试信息?
信息
打印
修改注册表

网友A:
不能修改NK还真难办.

网友B:
用DEBUG模式编译可以吗,CELLTSP能不能通过修改注册表来打印调试信息的呢

网友C:
为什么要看那层的打印信息呢?难道怀疑那里面有问题?

网友D:
为了找到TAPI函数失败的原因,能显示出来最好了

网友E:
已解决: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nimodem\Settings]
MdmLogFile=1
设置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