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跪求SHFileOperation怎么使用?

楼主:
删除文件,目前使用SHFileOperation,编译出错,提示: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HFileOperationW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__cdecl CLoadguxingApp::CLoadguxingApp(void)" (??0CLoadguxingApp@@QAA@XZ)
ARMV4Rel/loadguxing.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1 unresolved externals

代码如下:

头文件

#include "Shellapi.h"

删除文件函数:
BOOL DeleteFolder()
{
        TCHAR szTo[MAX_PATH] = {0};
        TCHAR szFrom[MAX_PATH] = {0};
        GetWindowText(GetDlgItem(g_hLstDlg, IDC_LST_EDIT), szTo, MAX_PATH);

        SHFILEOPSTRUCT FileOp;
        memset(&FileOp, 0 , sizeof(SHFILEOPSTRUCT));

        list::iterator it;
        memset(szFrom, 0, MAX_PATH);
        for (it = lstFiles.begin(); it != lstFiles.end(); it ++)
        {
                _tcscpy(szFrom, it->c_str());
                _tcscat(szFrom, _T("\0"));
        }
        _tcscat(szFrom, _T("\0"));

        FileOp.fFlags = FOF_NOCONFIRMATION;
        FileOp.hNameMappings = NULL;
        FileOp.hwnd = NULL;
        FileOp.lpszProgressTitle = NULL;
        FileOp.pFrom = szFrom;
        FileOp.pTo = NULL;
        FileOp.wFunc = FO_DELETE;

        return SHFileOperation(&FileOp) == 0;
}

网友:
在TARGETLIBS里加ceshell.lib

网友:
CE应该是支持这个函数的,如LS所说,是否已经将需要的LIB链接到程序中

网友:
CE是支持这个函数的,我用过的。
#include "Shellapi.h"
#pragma comment (lib, ".\\lib\\Ceshell.lib")
我是把Ceshell.lib找到后放到相应目录下,就OK了。这样不用重编系统。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如果你的CE是编译过的,可以直接在sources里的TARGETLIBS里加lib就可以了
这也是CE的标准做法

TARGETLIBS= \
    <之前的lib> \
    $(_SYSGENSDKROOT)\lib\$(_CPUINDPATH)\ceshell.lib

BTW: 如果这个lib是OAK的,用如下的宏
$(_SYSGENOAKROOT)\lib\$(_CPUINDPATH)\xxxxxx.lib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助,是的,加入LIB就OK了!

我已经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