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忙碌状态检测

楼主:
请问LCD忙碌状态是什么意思啊?
有必要要检测忙碌状态吗?
看到了这样一条程序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rs = 0;  //数据、命令选择端 1为数据
  rw = 1;  //读、写选择端  1为读
  ep = 1;  //使能控制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sult=bit(P0&0x80);  //LCD的D0-D7中,D7=1为忙碌,0为空闲
                             //result 是检测那里的数据啊?????
  ep = 0;
  return result;

}
先谢啦!

网友:
PS:一个_nop_();是一个机器周期,是1us么?那延时几us作用有用么?

网友:
result=bit(P0&0x80);  //LCD的D0-D7中,D7=1为忙碌,0为空闲
RESULT是从LCD里读出来的状态位

PS:一个_nop_();是一个机器周期,是1us么?那延时几us作用有用么?
你的机器多快就是多少

这几个延时是给
  rs = 0;  //数据、命令选择端 1为数据
  rw = 1;  //读、写选择端  1为读
  ep = 1;  //使能控制

留出足够的时间,让LCD能够反应过来
把数据送到IO上,让你上面那句RESULT读

网友:
可能是命令下达以后,回读数据或者状态需要一定的延时,D7为1的时候说明控制器还没有准备好回读数据

网友:
那个时间是给lcd反应的  lcd反应比较慢

网友:
LCD通过数据线送过来的
P0.7~P0.0

网友:
数据是怎样给出的?为什么 会是 0或1

网友:
LCD控制器的电路的内部寄存器
读操作时,其内容就出现在数据总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