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中断的流驱动的重复动态加载卸载后,引起InterruptInitialize失败问题。。

楼主:
有个驱动,
在DRV_Init 函数中,通过 KernelIoControl 来动态获取系统中断,
同时用 InterruptInitialize绑定系统中断和Event事件。
在 DRV_Deinit 函数中 用 KernelIoControl 释放系统中断。

但是 再次动态加载该驱动时候,提示InterruptInitialize绑定失败。
请问如何处理?
有没有 InterruptInitialize 对应解除系统中断和事件绑定的函数? 谢谢

网友:
引用楼主 wolong98 的帖子:
有个驱动,
在DRV_Init 函数中,通过 KernelIoControl 来动态获取系统中断,
同时用 InterruptInitialize绑定系统中断和Event事件。
在 DRV_Deinit 函数中 用 KernelIoControl 释放系统中断。

但是 再次动态加载该驱动时候,提示InterruptInitialize绑定失败。
请问如何处理?
有没有 InterruptInitialize 对应解除系统中断和事件绑定的函数? 谢谢

你是怎么绑定的?你释放之后必须重新申请才能绑定的。

网友:
我是通过 驱动调试助手 来动态加载/卸载驱动。
每次加载驱动,都会调用 DRV_Init 函数,进行中断申请和 事件绑定,
DRV_Init 函数内容是
HANDLE hRxEvent;
DWROD DRV_Init(PVOID Context)
{
    hRx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
    hRxThread = CreateThread(0, 0, ThreadToRx, pPublic, 0, &dwRxThreadID);
    if(!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 &dwHwIntr, sizeof(DWORD), &dwSysIntr, sizeof(DWORD), NULL))
    {
         return FALSE;
     }
      if(!InterruptInitialize(dwSysIntr, hRxEvent, NULL, 0)
     {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卸载驱动调用 DRV_Deinit 函数
void DRV_Deinit(PVOID Context)
{
     //等待线程退出
     blnThreadExitSignal = True;
     SetEvent(hRxEvent);
     Sleep(200);
     CloseHandle(hRxEvent);
     hRxEvent = NULL;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LEASE_SYSINTR, &dwSysIntr, sizeof(DWORD), 0, 0, NULL);
}

第一次加载/卸载正常,
但卸载后,
重新加载后,系统中断申请成功,但是 绑定中断和事件就失败了, 感觉是不是上次的绑定没有释放?

网友A:
我也使用驱动调试助手,没有出现你的问题,并且我是一个DLL里面有五个中断,都可行,估计你哪里细节没有处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使用驱动调试助手,没有出现你的问题,并且我是一个DLL里面有五个中断,都可行,估计你哪里细节没有处理好。

请问你释放中断 和 解除绑定 的步骤 如何做的?

网友:
你看看那个POWERBUTTON吧,照着做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terruptDisable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