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CDMA拨10000号成功,连接网络失败:no carrier

楼主:
拨打10000号成功,在用wince网络和拨号连接时,返回没有载波信息(no carrier)错误

这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没有载波信息(no carrier)错误???

没遇到过,帮顶下。

网友A:
你的MODEM是那个型号?用CE的RIL实现的?很有才啊!

网友B:
网络注册成功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MODEM是那个型号?用CE的RIL实现的?很有才啊!

型号还没搞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MODEM是那个型号?用CE的RIL实现的?很有才啊!

用系统创建的网络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络注册成功了吗?

p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可以看网络是否注册成功呢?

网友:
应该要先注册网络
网络选择 AT+COPS 设置选择网络方式(自动/手动)
网络注册 AT+CREG 当前网络注册情况
网络名称 AT+WOPN 查询当前使用网络提供者
网络列表 AT+CPOL 查询可供使用的网络 http://zhufeng680203.blog.163.com/blog/static/11930234200991641112777/

网友C:
建立拨号链接的时候电话号码填 #777 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立拨号链接的时候电话号码填 #777 了吗?

我填写了还是不行哦,汗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立拨号链接的时候电话号码填 #777 了吗?

老兄,你能否写个博客啥的哦。服务大众啊。谢谢。我的还是不行哦。

网友:
拨号前用串口工具发送这个AT命令:AT+IFC=0,0 试试

网友:
WINCE5.0+WAVECOM CDMA 1X. 具体过程这样:新建连接,名称如CDMA,选择连接类型为拨号连接,下一步,选择COM口,波特率115200 数据位8位 无奇偶校验 停止位1位 可选无流控 OK就行了 接着下一步 电话号码填#777 完成。  然后打开CDMA连接,输入用户名card 密码card  选择拨号属性 编辑 编辑拨号模式全为G OK保存 然后连接就可以了。。。在此之前可以用(AT+IFC=0,0)设置模块流控

网友:
WINCE5.0+WAVECOM CDMA 1X 用9针RS-232串口线连接,用到其中三个引脚 RXD TXD GND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9 楼 zhangwenlang 的回复:建立拨号链接的时候电话号码填 #777 了吗?

老兄,你能否写个博客啥的哦。服务大众啊。谢谢。我的还是不行哦。
googleman老兄,按照上面的试试,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