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如果浏览外部比较大的图片的时候能用笔划动显示(最好能加个slider实现图片的放大缩小)

楼主:
我现在用的画图是用wince 5.0下的例子imaging
代码如下
void DrawImage(HDC hdc)
{
    IImagingFactory *pImgFactory = NULL;
    IImage *pImage = NULL;
    RECT rc = { 0, 0, 220, 176};
          RECT rc1 = { 0, 0, 1, 1};

    // Normally you would only call CoInitialize/CoUninitialize
    // once per thread.  This sample calls CoInitialize in this
    // draw function simply to illustrate that you must call
    // CoInitialize before calling CoCreateInstance.
    CoInitializeEx(NULL, COINIT_MULTITHREADED);

    // Create the imaging factory.
    if (SUCCEEDED(CoCreateInstance (CLSID_ImagingFactory,
                                    NULL,
                                    CLSCTX_INPROC_SERVER,
                                    IID_IImagingFactory,
                                    (void **)&pImgFactory)))
    {
        // Load the image from the JPG file.
        if (SUCCEEDED(pImgFactory->CreateImageFromFile(
                        TEXT("\\Program Files\\Imaging\\flower.jpg"),
                        &pImage)))
        {
            // Draw the image.
            pImage->Draw(hdc, &rc, &rc);
            pImage->Release();
        }

        pImgFactory->Release();
    }
    CoUninitialize();
}
如果一张图片比较大有,640 480也就是屏幕的2倍,怎么样实现用笔滑动显示图片。我现在用这个函数画出来只显示,320*240部分,外面那块不会显示。笔划动没有事件响应

网友:
笔滑动?是说触摸屏的触笔滑动吧?

可以用WM_LBUTTONDOWM、WM_MOUSEMOVE、WM_LBUTTONUP这些事件进行处理

网友:
笔划动就是如1楼所说,相当于鼠标动作。
大图片显示就是先预读,将超过屏幕大小之外的图片内容先读到内存中,在笔的划动事件中,对原有的显示buffer进行覆盖刷新。

网友:
不知道LZ的硬件性能如何?一般来说不太高,处理LZ想要的效果比较困难。

就算是预读到内存中,但是图片的拖动效果还难得到保证。

图片的放大与缩小功能,最好去找现成的代码,要自己实现不在现实。

网友A:
我看别人做的程序是在2001年前的coolviz,那时候2003的API都还没有,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别人做的程序是在2001年前的coolviz,那时候2003的API都还没有,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

可能人家根本没有用系统的A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