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内核如何加密的问题

楼主:
不用硬件加密IC,用纯软件实现:

我把我的内核镜像(xip.bin)拷贝给客户,如何控制客户生产的数量呢?
比如这个客户只能生产1K,那么多生产的就不能运行

大家有没有啥思路?

网友:
通过镜像来控制生产数量?无解吧

网友:
这个问题,的确很难实现,用纯软件,估计够呛!

你给人家烧录文件,人家就可以无限复制。

网友A:
预留一些地址空间用来存放"生产次数信息".
xip.bin封装在一个AP里面, 每次下载时更改这些地址空间里面的数值, bootload或者其他地方读取这部分"生产次数信息"如果合法就可以使用,不合法就不能使用.

网友B:
一般控制流通 ,或控制生产数量 都是采用软硬结合。基本没有纯软件实现的。

而且很多OEM,都是要求自己去生产或者自己亲自烧片,
不会把系统OS给 客户的,给了OS,就相当你把自己的成果都送给他,他想怎么弄就怎么弄,你就缺乏限制客户的手段。

现在烧录器 都很高级了,母片拷贝等都已经很成熟,楼主还是别给客户OS.
每次自己去烧吧。这样你虽然辛苦点,但还是可以稍微控制点。

另外还得在硬件留有后门,否则光凭软件很难限制别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预留一些地址空间用来存放"生产次数信息".
xip.bin封装在一个AP里面, 每次下载时更改这些地址空间里面的数值, bootload或者其他地方读取这部分"生产次数信息"如果合法就可以使用,不合法就不能使用.

您是说在XIP.bin里面保存存放这个镜像被下载的次数? 那我如何判断这个镜像被下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控制流通 ,或控制生产数量 都是采用软硬结合。基本没有纯软件实现的。

而且很多OEM,都是要求自己去生产或者自己亲自烧片,
不会把系统OS给 客户的,给了OS,就相当你把自己的成果都送给他,他想怎么弄就怎么弄,你就缺乏限制客户的手段。

现在烧录器 都很高级了,母片拷贝等都已经很成熟,楼主还是别给客户OS.
每次自己去烧吧。这样你虽然辛苦点,但还是可以稍微控制点。

另外还得在硬件留有后门,否则光凭软件很难限制别人。

现在的烧录器如何跳nandflash的坏快呀 貌似烧录器都很贵吧 不止1W个大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预留一些地址空间用来存放"生产次数信息".
xip.bin封装在一个AP里面, 每次下载时更改这些地址空间里面的数值, bootload或者其他地方读取这部分"生产次数信息"如果合法就可以使用,不合法就不能使用.

您是说在XIP.bin里面保存存放这个镜像被下载的次数? 那我如何判断这个镜像被下载呢?

不现实啊,而且很麻烦,容易得罪客户

网友:
牛一点的办法,就是每次开机后让它连接到服务器(你们公司的),让它激活,不然就不给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预留一些地址空间用来存放"生产次数信息".
xip.bin封装在一个AP里面, 每次下载时更改这些地址空间里面的数值, bootload或者其他地方读取这部分"生产次数信息"如果合法就可以使用,不合法就不能使用.

您是说在XIP.bin里面保存存放这个镜像被下载的次数? 那我如何判断这个镜像被下载呢?

"xip.bin封装在一个AP里面"
每次烧入AP都会记录的啊..不过软件的方式很容易被破解掉..看你怎么设计了..

网友:
纯软件几乎是没办法做到的。

看看有没有大虾有好的办法!!关注,帮顶一个!

网友:
一种不成熟的方法:
1. 在xip.bin前面放置一段数据用来记录被使用的次数;
2. 修改eboot,包括更改升级部分,以及每次升级完后更改xip.bin中的次数值;
3. over了
最简单的方法是帮客户升级,或者派个人去监督,呵呵
遇见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种不成熟的方法:
1. 在xip.bin前面放置一段数据用来记录被使用的次数;
2. 修改eboot,包括更改升级部分,以及每次升级完后更改xip.bin中的次数值;
3. over了
最简单的方法是帮客户升级,或者派个人去监督,呵呵
遇见愚见

事前将 xip.bin 复制几份,上面的方法就没什么用了.

网友:
纯软件的加密基本上很难有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网友:
纯软件的加密很难.

微软 来加密 都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种不成熟的方法:
1. 在xip.bin前面放置一段数据用来记录被使用的次数;
2. 修改eboot,包括更改升级部分,以及每次升级完后更改xip.bin中的次数值;
3. over了
最简单的方法是帮客户升级,或者派个人去监督,呵呵
遇见愚见

事前将 xip.bin 复制几份,上面的方法就没什么用了.

对,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联机注册,采用应用程序里面升级

网友:
关注ing…友情顶贴!

网友:
软件方法似乎难以实现

网友:
LZ这样控制不大好吧?如果同一个用户自己总可以用多次吧。。。就像平时开发时,一天都得烧N个内核。。。如果是做成成品的话,一般是控制成品数量的,软件的价值往往是附在硬件上体现的。。。

希望牛哥指正,谢谢

网友:
换一种思考方式,防止复制不现实,现实的方式是可以复制后没有某种限制就无法使用,比如硬件加密IC或者USB加密狗,访问硬件加密IC信息的程序位于xip.bin,通过硬件加密IC(或者USB加密狗)的不可复制性来保证xip.bin的唯一性,从而达到控制发行数量的目的。
同理,软件加密的方式例如序列号、注册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