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dll导出函数

楼主:
现在在开发wince6.0中的flash动画功能,R3包中有个adobe flash lite activex control插件。
我编译后,在debug目录下面生成了
flashlite_wince.dll
flashsnddec_wince.dll
flashviddec_on2_wince.dll
flashviddec_sorenson_wince.dll
这四个和flash有关系的动态库。
我现在想写几个测试程序。用来反应这个flash插件的性能。这样会用到以上这四个文件的导出函数是吧
但怎么样才能查看dll文件的导出函数呢?

网友:
去网上下个dll查看器Viewdll之类的

网友:
用depends 可以吗?

网友:
depends可以,动态库、静态库都看的很Happy

P.S.   VisualStdio 6.0就带有这个工具

网友:
DLL导出函数查看器

dumpbin.exe

dumpbin /exports your.dll

网友:
恩谢谢,各位。我先试试。
然后再来给分!

网友:
dll查看器Viewdll就可以了

网友:
对不起,我以前的问题概念有些错误!
我现在是想做个flash动画界面,也就是我要在我的应用程序中调用这个R3中flash插件对应的函数,来解压flash格式的文件,来使自己的界面中显示有flash动画。请问这个flash模块。微软有提供对外的接口文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