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uc/os-ii 能不能在AXD里仿真?

楼主:
uc/gui+uc/os-ii 在ADS里能不能调试?
我调试时为什么老是卡到某个地方呢?
要是不能在AXD里仿真,那怎么检测代码实现的效果呢,要一次一次的烧录到开发板里么?

网友:
路过,好像不能。请查阅ADS的教程,网上有中文版的,不过ADS好像按照功能分为不同版本,请查阅相关资料。www.verycd.com上搜索

网友:
烧到板子上面调试???
如果你的中断向量表有改变,但是又没有实现烧进去,会跑飞的

网友:
应该可以的吧? 虽然我没试过

网友:
引用楼主 zhulizhen 的回复:
uc/gui+uc/os-ii 在ADS里能不能调试?
我调试时为什么老是卡到某个地方呢?
要是不能在AXD里仿真,那怎么检测代码实现的效果呢,要一次一次的烧录到开发板里么?

当然可以仿真,UC/OS只不过有个定时器在跑,一直要不停进中断才可以正常运行系统。
为什么UC/GUI和UC/OS不分开单独调试呢。
UC/OS用仿真环境调试还是相当不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