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驱动的地址访问

楼主:
访问GPIO的物理地址, 0x400280000,从BSP中给的驱动是,把虚拟地址为0Xff0000000+0x280000,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再个说了,这个写不成功,那位兄弟知道写物理地址的,麻烦指教一下。在线等待MSN:beison@foxmail.com QQ:21692054

网友:
你交待的也太笼统了吧,什么的GPIO也不清楚

网友:
是主要芯片的。GPIO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架构的? mips 的还是 arm 的?
mips 是 0xb000 0000 + addr ==> 就是物理地址了,而且是uncache 的

网友:
是不要看MMU怎么配置的了?

网友:
你要是启动完了,就不能直接访问实地址了。写不成功报的什么错?

网友:
如果开了MMU进行地址映射就不能访问物理地址只能访问虚拟地址。

网友:
一般启动时,已经帮你把物理地址映射为虚拟地址,你只要访问虚拟地址就好了

网友:
用I/O的读写函数操作不行吗?

网友:
挺难的,学习中!

网友:
MMU的原因吧,把0x400000000映射到了0xff0000000

网友:
楼主的提问太难理解了。
不过猜测你的问题应该是MMU的问题,或者你可以看看系统初始化对CPLD片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