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如何调节LCD亮度?

楼主:
ARM用的是PXA310,接上640X480分辨率后发现LCD比较暗。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调整LCD亮度,

通过设置ARM参数可以实现吗?

网友:
有个管脚是管这个功能的,把这个管脚设为PWM方式,输出电压不同可以调整亮度。

网友:
首先硬件上要支持背光可调,有的LCD背光是通过电位器调节的,根本不可控。
可以看一下,LCD的背光升压电路,就知道了。

网友:
看下LCD的DATASHEET吧,会有说明的

网友:
与LCD应该没有关系,我已经吧LCD背光调到最大了。

感觉310亮度还不如S3C2440,用2440显示比较亮!

网友:
有没有关系要看是LCD自带的背光电路还是外加的电路,如果是自带的就有关系,至少你要知道是哪个管脚,怎么控制吧

网友A:
用的是SHART 10.4" LCD,用的背光板控制LCD背光。已经将背光控制调到最大了,

网友:
调节背光电压即可,呵呵。

网友:
屏的亮度的调节,就是背光亮度的调节。

网友B:
1. 找到背光电源控制PIN,如果这个PIN对应的GPIO设定为输出(HIGH),此时的背光亮度还是无法满足你的需求的话,那第二种方法就没戏了--你的LCD背光最亮也就是这样了。
2. 修改背光电源控制PIN为PWM模式,这样通过调整PWM的电压比值,就可以实现从全黑到全亮的变化。
3. WinCE里面有通用的注册表来对应记录相关的亮度值,一般分为电池模式和电源模式两组,具体的我记不起来了,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
同意楼上的做法。我们就是这样实现的

网友:
背光调节找你们做驱动的。它们会提供接口。

网友:
PMW(脉宽调制)

网友:
跟PWM有啥关系啊,要看LCD的电路和设置参数

网友:
backlight注册表项,如果支持可以自己配

网友:
用PWM控制LCD背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找到背光电源控制PIN,如果这个PIN对应的GPIO设定为输出(HIGH),此时的背光亮度还是无法满足你的需求的话,那第二种方法就没戏了--你的LCD背光最亮也就是这样了。
2. 修改背光电源控制PIN为PWM模式,这样通过调整PWM的电压比值,就可以实现从全黑到全亮的变化。
3. WinCE里面有通用的注册表来对应记录相关的亮度值,一般分为电池模式和电源模式两组,具体的我记不起来了,你可以查一下。

这个亮度值是CPU输出LCD信号的亮度值,还是LCD背光的亮度? 如果是后者,估计改了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SHART 10.4" LCD,用的背光板控制LCD背光。已经将背光控制调到最大了,

lz如果确认已经将背光控制调到最大了的话,那么就是你的背光电路有问题,它只能提供这么亮的亮度给你,那就修改背光硬件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