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分求教 pxa270 休眠唤醒

楼主:
我现在在弄pxa270的休眠唤醒,我用gpio0 作为powerbutton 现在发现当我按下powerbutton键后,进入    XllpPmEnterSleep(&m_SleepData.sleepParameters);
然后我测量pwr_en引脚发现pwr_en 引脚变低sys_en 引脚为高,同时nreset_out 输出为低
当我再按powerbutton的时候发现pwr_en 引脚为高sys_en 引脚为高同时nreset_out 输出为高

按照pxa270的时序图,这时候应该进入这时候应该进入normal 状态了,但是我没有看到在startup函数点亮我的调试灯,我在preinit函数前加了点灯,但是没亮,然后过一会,我的lcd的背光会亮,然后我在gpio78 接的一个灯,发现这个灯也会亮。接着就死了。串口没有初始化。我的bsp是mainstone iii
我的问题是:
没有运行startup函数会在哪里出现问题,但是从反映来看cpu已经相应了我的powerbutton
我用了别人的做好休眠的bsp中的xllp文件也是一样的。
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外部时序没有错误的话,就是系统配置有问题了
没有做过这一款cpu的bsp,建议查查系统配置

网友:
顶一下,见不到串口很郁闷

网友:
   休眠唤醒,startup函数是不是要注意一些环境的保护呢?

网友:
按照官方的步骤的

网友:
我看的是wince6.0的BSP

网友A:
你在PreInit之前通过GPIO点灯,但是这时候GPIO还没有初始化。你应该先初始化GPIO的输入输出配置。

网友:
那为什么我上电重启的时候在preinit前点灯可以呢

网友:
我以前做的是5.0平台 你可以看看我的bloghttp://blog.eeworld.net/xuefeng_baggio/archive/2009/10/10/4650474.aspx

网友:
你好 您的那篇关于270休眠的博客我拜读了不下10次 ,我也按照您说的流程在休眠的代码中走了一次,发现应该是正确的 ,因为我的bsp包是mainstoneiii的和6.0的bsp包很像我也对照了发现在xllp层是完全一样的  ,可是唤醒还是不成功。我现在看我的原理图发现我的nBATT_FAULT,和nVDD_FAULT是由pwr_en 控制的,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PreInit之前通过GPIO点灯,但是这时候GPIO还没有初始化。你应该先初始化GPIO的输入输出配置。

我在我的点灯程序中配置了gpio的配置但是在preinit前还没有配置篇寄存器的pssr的 ph和rdh 但是我看到在preinit在中要用到pssr寄存器所以没有配置

网友:
上网不容易用手机顶一下

网友:
你有jtag么,如果有唤醒后用hot-debug方式连,看能不能连上。还可以试试在obm前设断点,它看到底进去没。
另外 你有在eboot里试过suspend/resume么?
我比较倾向怀疑你的obm不太正常,这个是常见问题。

网友:
你好什么是obm呢,
今天解决了 能够唤醒了,在休眠前的电流是350ma,背光全开,在休眠的时候电流是100ma ,汗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的270 没有jtag 现在我把用pwr_en控制的电源都强制供电了。pfcr这个寄存器也很重要,不然唤醒点灯的话会有问题

网友:
是pcfr寄存器呵呵

网友:
顶下,恭喜楼主终于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