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怎么装

楼主(2010-04-01):
Proteus怎么装
这个高级货色 怎么装不起哦,我下的是7.6的版本,俩补丁,一个。96还有一个是1.00到底用哪个?我都装了跑程序还是不行啊
程序

网友A:
我也搞了个,就是不会用。。。。

网友B:
没有7.6 7.5的安装运行没有任何问题啊。建议楼主换一个7.2的试试

网友C:
1.先安装Setup71.exe,提示Licence时选择"本地"并指向"crack"-->MAXIM_LICENCE.lxk
2.安装完成后将crac-->BIN中的文件复制到安装目录的..\BIN下替换原有的文件
3.Enjoy!
注:"Keil驱动"中的程序为Proteus与Keil联调的驱动

网友D:
下载个6.7版本的,里面有个叫钥匙的图,把它安装就偶看。很好用的。也不需要联机的。

网友E:
我装的7.2的很好用 ,不过有些库得自己找找添加上

网友F:
用7.5吧,不错啊。今天我朋友貌似下了个能仿真430的版本,估计是LZ的那版。LZ还感觉不够用,可以自己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