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wince开发PXA270,IRQ_ALARM无法关联EVENT的问题????

楼主:
小弟初学wince,芯片为PXA270,需在驱动程序中使用RTC定时产生的中断IRQ_ALARM,已建立IRQ_ALARM对系统中断映射SYSINTR_RTC_ALARM。但创建线程等待中断产生时,SYSINTR_RTC_ALARM关联EVENT总是失败。
具体如下:

1.在OALInit中已建立映射:OALIntrStaticTranslate(SYSINTR_RTC_ALARM, IRQ_RTCALARM);

2.创建EVENT g_RTCAlarmevent并关联SYSINTR_RTC_ALARM:
InterruptInitialize(SYSINTR_RTC_ALARM, g_RTCAlarmevent, NULL, 0);;

3.创建线程RTCAlarmThread并在线程中等待g_RTCAlarmevent发生;

4.调试时关联g_RTCAlarmevent和SYSINTR_RTC_ALARM失败,返回的lasterror是参数错误。

ALARM时间设置成功。但是SYSINTR_RTC_ALARM关联g_RTCAlarmevent失败了。如果把SYSINTR_RTC_ALARM换成其他中断如SYSINTR_PHONE_INT等则关联成功。

实在搞不清楚原因,请各位用过wince的前辈指教,wince中对IRQ_ALARM的使用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建立系统中断映射后为什么无法关联EVENT?

网友:
在线等ing...............

网友:
用其他中断绑定没有问题,说明问题是你中断配置有问题
1。BSP_CFG.H文件里系统中断号(保证没有使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