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cksum 错误 WINCE 编译过程中的错误 谢谢啊 !

楼主:
编译出错,找了半天也没见什么看得懂的 唯一找到的如下
-----------------
checksum: 66C3
Checksum process <0> NG!
address = 0x0, length = 0xFFFFFFFF
Calc-Checksum = 0x69DB
Save-Checksum = 0x66C3, 0x993C
ERROR!
  Volume of drive C has no label.
  Volume Serial Number is 542A-F503
--------------

好像是说找不到C盘是不???

怎么搞定这个??

谢谢了!
很急 啊。。。。

网友:
好像是那个文件没有生成 导致CHECK SUM 失败

查了下 好像是下面的代码输出的
IF NOT "%BSP_CONFIG_EDCD8%" == "1" goto skip_edcd8
set OS_IMAGE=EDCD8OS_V000.BIN
set UPDATE_CHECK=PWA8UP.DAT
set UPDATE_EXECUTE=PWA8EX.DAT
IF NOT "%BSP_UPDATE_CE_APP%" == "1" goto make_image
set UPDATE_EXECUTE=PWA8EXA.DAT
goto :make_image
:skip_edcd8

是个批处理文件,PWA8UP.DAT   PWA8EX.DAT  都生成了 唯独EDCD8OS_V000.BIN
文件没有生成

快来人救救我啊

网友A:
你这个是自己的bat文件吧? 仔细看一下你的/wince500/build.log,应该可以看到编译到那里出错了。
只贴出这个东西没有什么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自己的bat文件吧? 仔细看一下你的/wince500/build.log,应该可以看到编译到那里出错了。
只贴出这个东西没有什么价值

恩。。搞不定的话十一又GAME OVER了 郁闷啊  还没人教 的自己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