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终端问题

楼主(2009-09-30):
超级终端问题
我将Eboot.bin烧写成功,Eboot.nb0也下载成功,打开超级终端里面没有Bootloader的菜单选项,为什么啊?有时候有的试验箱又可以显示。还有将Nk.bin下载到实验板后,怎么没有Wince系统的现实呢?应该上电就有显示吧。
菜单
上电

网友A:
是没有Bootloader的菜单选项,还是什么信息都没有打印出来啊?你下载成功了,你确定你的Bootloader是好用的吗?这可能会有很多原因的,超级终端设置是否正确,PC和板子的串口是否损坏,串口线是否通,是交叉还是平行的。你将NK下载之后,WINCE系统没有显示,你的系统根本就有起来吧?你说的显示是超级终端里面的显示,还是LCD上的显示啊。楼主的问题,表示关注。但问题说得过于简单了。我是新手,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