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斯图曼蓝牙不能连接美国麦测探测仪的蓝牙
dragonled
dragonled

网友A(2009-12-25):
斯图曼蓝牙不能连接美国麦测探测仪的蓝牙
在Wince下写了个程序实现蓝牙搜索、连接,使用的是Serialport串口类,现在能正常搜索周边的蓝牙并连接获取数据,但是遇到美国麦测的探测仪时可以搜索到,却连不上,不知何故,特此发帖询问各高手们,谢谢!
蓝牙
程序

网友B:
1.配对有没有问题?配对密码是否配置对?
2.如果其他都能侦测到的话。你那个美国麦测的探测仪是否打开了对外侦测使能的功能?
仅供参考 个人意见。

网友C:
应该是有密码吧; 搜索到,并不一定能让你连接上;
都应该有权限控制的。

网友D:
探测仪的蓝牙已经打开了的,并且没有密码。
使用金瓯蓝牙去连接探测仪,调试时发现能连接上,但是没有数据返回。
很奇怪的现象……

网友E:
连接的channel不对

网友F:
怎么设置channel的啊?斯图曼蓝牙需要发送“AT+BSRV”才返回channel值,但是现在返回的是No Carrier

网友G:
我发过这么个例子: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904181
里面DoSDP() --> FindRFCOMMChannel() 就是查询目标设备SDP以获得channel的

网友H:
噢,还有一点,如果连接已经OK了
在读写前清空一下读写buffer及标志位,不然可能读不到数据:
PurgeComm(m_hClientComm, PURGE_RXCLEAR|PURGE_RXABORT);
PurgeComm(m_hClientComm, PURGE_TXCLEAR|PURGE_TXABORT);

网友I:
谢谢大家热心帮忙!后来搞清楚了,是要使用AT发送一个默认密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