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音频编解码芯片的问题

楼主:
   如果要做一个简单的MP3播放器,用什么音频编解码芯片好点?能多列举几个选择不?而且各自的优缺点,性价比,现在市场大致价格在多少左右?求各位大侠帮帮忙啦。。。

网友A:
VS1003或者其升级片VS1053,简单得很,SPI总线驱动,直接丢MP3文件就行,零售价格20多块钱

网友B:
VS1003或者是STA013,它们支持的格式一样,都支持MP3,WMA,在自制通用MP3中,可以是很常用的了。VS1003和STA013的硬件接口差不多。软件实现也差不多。VS1003比ST013稍贵,贵3-5块钱左右,但vs1003音质绝对比sta013好。vs1003零售18块左右。sta013就15左右。

两个芯片我都用过。不难的,楼主,网上也有很多它们的代码。。修改了mcu的接口之后,就可以直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VS1003或者是STA013,它们支持的格式一样,都支持MP3,WMA,在自制通用MP3中,可以是很常用的了。VS1003和STA013的硬件接口差不多。软件实现也差不多。VS1003比ST013稍贵,贵3-5块钱左右,但vs1003音质绝对比sta013好。vs1003零售18块左右。sta013就15左右。

两个芯片我都用过。不难的,楼主,网上也有很多它们的代码。。修改了mcu的接口之……
额,谢谢了哈。。。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VS1003或者其升级片VS1053,简单得很,SPI总线驱动,直接丢MP3文件就行,零售价格20多块钱
额,谢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