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 C51 的问题

楼主:
我的C51版本是 8.12
现在有点问题,如下的程序

ACC=Data;
for(i=8;i;i--)
{
ACC<<=1;
SDA=CY;
SCL=1;
_nop_();
SCL=0;
}

为了加快速度,我准备使用ACC累加器的左移功能,
但是编译出来的代码却是这样的,

   640: ACC=Data;
C:0x1B00    EF       MOV      A,R7
   641: for(i=8;i;i--)
C:0x1B01    7F08     MOV      R7,#0x08
   642: {
[color=#FF0000]   643: ACC<<=1;
C:0x1B03    25E0     ADD      A,ACC(0xE0)[/color]
   644: SDA=CY;
C:0x1B05    9280     MOV      SDA(0x80.0),C
   645: SCL=1;
C:0x1B07    D281     SETB     SCL(0x80.1)
   646: _nop_();
C:0x1B09    00       NOP
   647: SCL=0;
C:0x1B0A    C281     CLR      SCL(0x80.1)
   648: }

奇怪的是,使用ACC的右移功能,却能生成正确的代码,如下所示,

ACC=Data;
for(i=8;i;i--)
{
ACC>>=1;
SDA=CY;
SCL=1;
_nop_();
SCL=0;
}

生成的代码如下
   640: ACC=Data;
C:0x1B00    EF       MOV      A,R7
   641: for(i=8;i;i--)
C:0x1B01    7F08     MOV      R7,#0x08
   642: {
[color=#FF6600]   643: ACC>>=1;
C:0x1B03    C3       CLR      C
C:0x1B04    13       RRC      A[/color]
   644: SDA=CY;
C:0x1B05    9280     MOV      SDA(0x80.0),C
   645: SCL=1;
C:0x1B07    D281     SETB     SCL(0x80.1)
   646: _nop_();
C:0x1B09    00       NOP
   647: SCL=0;
C:0x1B0A    C281     CLR      SCL(0x80.1)
   648: }

请问哪位知道怎么解决吗,我用最新的C51 9.0 版编译也是一样的。
感觉非常郁闷,为什么右移可以,左移不行呢?

网友:
ACC+ACC,就是ACC*2,就是ACC<<1,左移的结果是对的,但对C的影响不是你想要的

改成这样吧:
for(i=8;i;i--)
{
if (Data & 0x80) SDA=1;
else             SDA=0;
Data<<=1;
SCL=1;
_nop_();
SCL=0;
}

网友:
一般来说,C语言的左移和右移只保证与操作相关的变量有正确的影响,但可能会有多种实现方法,不能保证特定寄存器一定产生某种影响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答,我的目的主要是想提高速度,有没有什么办法把那个位置的指令改成RLC A,我试过了在ACC<<=1;的位置用一条空指令代替然后在HEX文件里把这里改成0x33即RLC A的机器码,结果好像不行,请问怎么修改HEX文件,使ACC<<=1位置变成RLC A

网友A:
楼主这不是闲得慌吗?这样写C代码还不如用汇编代码好点。

网友B:
包含intrins.h头文件:
#inclucle
再调用_crol_(val,n)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不是闲得慌吗?这样写C代码还不如用汇编代码好点。

不好意思,关键是只有这么一个地方,如果为了这个全用汇编写,想想也不划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包含intrins.h头文件:
#inclucle
再调用_crol_(val,n)函数

这个方法我试过了,不行
生成的代码更加复杂

网友:
还好我找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通过访问ACC的位来提高速度,这样会生成两条指令,可以接受了
MOV C,ACC.7
MOV SDA,C
ADD ACC,ACC

网友:
好像不值得为几个周期的改善花费这么大力气.
用一个判断其实是最好的: 逻辑清晰,也不会慢什么.

你那样改的代码,维护进来会是恶梦.

网友:
直接嵌入汇编
_asm("LSL A");

网友:
注意。左右移动位的时候,最高位和最低位是填充的什么? 1 或者 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不是闲得慌吗?这样写C代码还不如用汇编代码好点。

不好意思,关键是只有这么一个地方,如果为了这个全用汇编写,想想也不划算啊
Asm.asm

NAME        SEND

SDA                BIT        0x80.0
SCL                BIT        0x80.1

PUBLIC        _Send

SEND SEGMENT CODE

RSEG SEND
_Send :
        MOV                A,R7
        MOV                R7,#08H
SND_LOOP:
        RLC          A
        MOV                SDA,C
        SETB        SCL
        NOP
        CLR                SCL
        DJNZ        R7,SND_LOOP
        RET

END

C.c

void Send(unsigned char dat);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c;

    while(1)
    {
        Send(c);
        c++;
    }
}

不需要全部使用汇编的。

网友:
上面的汇编代码不安全,应该改成这样

NAME        SEND

SDA                BIT        0x80.0
SCL                BIT        0x80.1

PUBLIC        _Send

SEND SEGMENT CODE

RSEG SEND
_Send :
        PUSH        ACC
        PUSH        PSW
        MOV                A,R7
        MOV                R7,#08H
SND_LOOP:
        RLC          A
        MOV                SDA,C
        SETB        SCL
        NOP
        CLR                SCL
        DJNZ        R7,SND_LOOP

        POP                PSW
        POP                ACC
        RET

END

网友:
没有必要.编译器会处理的,如果它调用了函数,它不会假定ACC/B/PSW/R0-R7/DPTR没改变

网友:
谢谢,不过我用的KEIL C51 好像不能编译汇编文件,提示编译成功,结果目录下什么都没有
另外C51里好像是不能直接嵌入汇编指令的,如果加入了汇编指令,那么必须加 SRC 编译选项来生产汇编文件,且仅仅只生成汇编文件。
改善这几条语句的目的主要是因为这是一个保存数据的子程序,需要循环大量的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