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相关

楼主:
请高手指点,在此谢过。。

有三个问题:

一,现在RS232串口通常使用9帧连接线,最简化的连接是3根连接线的方式,即地线连接(引脚5到引脚5的连接),TxD到RxD(引脚3到引脚2的连接),RxD到TxD(引脚2到引脚3的连接)。

这样一来,没有RTS,CTS信号,如何实现握手机制,及传输协议,以正确传输数据。

二,RS232的引脚3只能发数据,引脚2只能收数据吗?引脚3能否收数据,同理,引脚2能否发数据。从电气特性上如何解释??

三,C#中使用控件serialPort可以方便地实现串口通信。在串口开启后,
发送端:
serialport.Write(stringTrans)
接收端:
serialport_DataReceived(object sender, serialDataReceivedEventArgs e)
{
//接收数据
}
上述代码就可以实现串口通信,这种方式安全吗?能否增加代码以提高串口通信可靠性???

网友:
一,只你通信的双方BUFFER够大,不会溢出,就不需要CTS,RTS,当然如果可能也可以用软件流控,但效率低点(如果双方的程序都可以改)
二,就是你说的那样,不能改。
三,好好看看文档,一时说不清

网友:
楼上说的有点道理

菜鸟漂过顶贴

网友A:
1、串口收发是分开的,可以全双工,收发互不影响;
2、收发信号线功能固定,不能改变;
3、启动串口收发操作前,一般还需要设置串口参数,打开串口的操作,不能上来就调用收发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串口收发是分开的,可以全双工,收发互不影响;
2、收发信号线功能固定,不能改变;
3、启动串口收发操作前,一般还需要设置串口参数,打开串口的操作,不能上来就调用收发功能。

收发信号线功能固定,不能改变,可以从电气特性上解释吗???

网友:
异步传输

网友:
硬件上的Io口是不同的.如TXD作为输出脚,RXD作为输入脚,可以全双工,互不影响,如果共用一根线,则只能半双工.232作为全双工,硬件上就已经定下了.

网友:
发送端的TXD应接接收端的RXD,形成一条通路.

网友:
???期待高人指点。。。

网友:
同意#7楼的说法!

网友:
C#中使用控件serialPort可以方便地实现串口通信。在串口开启后,
发送端:
serialport.Write(stringTrans)
接收端:
serialport_DataReceived(object sender, serialDataReceivedEventArgs e)
{
//接收数据
}
上述代码就可以实现串口通信,这种方式安全吗?能否增加代码以提高串口通信可靠性???

网友:
一、硬件流控制,比较可靠,通常一些GPRS设备需要。

二、可以,同步,异步。

网友:
2、共用一根线,半双工,应该是可以的,当然要从软件上严格保证不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