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tornado下包含tcl.h的问题

楼主:
我在tornado2.2下写了如下一段C程序: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t main(void)
{
        Tcl_Interp *pTclInterp = Tcl_CreateInterp();
        if(!pTclInterp)
        {
                printf("Tcl Interpreter could not be created.\n");
                return 0;
        }
        if(Tcl_EvalFile(pTclInterp,"test.tcl") == TCL_ERROR)
        {
                printf("excute the tcl shell script error\n");
                return 0;
        };
        Tcl_DeleteInterp(pTclInterp);
        return 0;
}

报错tcl.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不知道是哪里错了,望有牛人能指教一下

网友:
唉,没人知道么,进来说句话就会有分哦

网友:
没找到这个文件 看看你tornado的builds中有没有把tcl.h的目录包含进来

网友:
顺便一提 tornado的shell就有tcl的解释器 你可以设置本地路径然后直接source
还有你不必用main函数 看着比较奇怪....

网友:
虽然问题还没解决,不过上面决定不使用TCL了……

网友:
楼主是想在Tornado环境下做自动化测试吗,我也一直想,没有思路。坚持,共同进步!

网友:
路径加入tornado\host\include就可以编译通过了

网友:
不过编译后下载out模块出问题了,tcl相关的函数符号不识别,vxWorks内核并不支持tcl库,只是host主机支持,难道利用tornado的tcl进行自动化测试无法实现了吗?楼主继续探讨啊!

网友:
怎么说呢,tornado的目标机相当于vxworks下的运行环境,所以一切要以目标机上存在的库为基准。看看帮助文档吧

网友:
明白,看来这个tcl的确只是host的运行环境,只是对开发环境的支持。不知楼主对vxWorks的测试采用什么方法,有自动化测试的方案没?谢谢!

网友:
我现在做的项目就是直接用C语言的脚本语言来做的,这种方法只能用来做黑盒测试。白盒测试的方法也有,我目前用的比较底层,已经是直接用变量的绝对地址修改内存了,不推荐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