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控制单片机

楼主:
学校开始毕业设计了,自己想设计 手机控制单片机 ,查了下资料。。。。比较难

是否需要GSM或者GPRS接收模块作为和单片机之间的通信?

也不知道能不能实现,请问论坛里的朋友,知道这方面问题的帮忙提供哈技术和经验支持(具体的)

还有可行性怎样?

                                                             先谢谢了

网友:
很有难度啊

网友:
呵呵。。第一次在eeworld论坛上提问,这么快就有答复了(虽然。。)

这个eeworld真好,强大,论坛里的朋友也好。。。

就是觉得有难度,等几天就要开始开题报告答辩了,现在不知道可不可行。。。

希望知道的朋友们继续提供帮助

网友A:
用GPRS或GSM支持SMS的模块

像SIM300C,TC35等等

通过232的AT指令进行识别短信或者收取GPRS数据

以实现对单片机的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GPRS或GSM支持SMS的模块

像SIM300C,TC35等等

通过232的AT指令进行识别短信或者收取GPRS数据

以实现对单片机的通信

也许还应该嵌一个简单的操作系统,如UCOS.如果用手机发送的话比较简单的还是短信方式,现在无线模块与单片机等的连接都是串口,通讯起来方便,再加个显示屏什么的就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GPRS或GSM支持SMS的模块

像SIM300C,TC35等等

通过232的AT指令进行识别短信或者收取GPRS数据

以实现对单片机的通信

也许还应该嵌一个简单的操作系统,如UCOS.如果用手机发送的话比较简单的还是短信方式,现在无线模块与单片机等的连接都是串口,通讯起来方便,再加个显示屏什么的就齐了!!
感觉就一个毕业设计不用那个复杂。就用个GSM模块就好了都。

网友:
楼主 需要 购买一款GPRS/GSM 模块。
现在网上 有很多类似的GPRS/GSM模块,楼主在购买时,可以多问厂家索要下相关代码和资料。

具体实现办法:
1、首先实现采用 单片机控制该GPRS/GSM 实现发送与接收短信等功能。
当然 实现通过短信控制 最为简单,

2、实现短信内容 自识别与判断,然后根据相关指令进行相关操作。

这样就可以实现采用手机发送短信,控制单片机啦。

网友:
很简单的,都是串口通信,单片机给GSM模块发送AT命令

至于GSM协议,这些都不用管,模块都给你做好了你只要控制就OK了

网友:
很惊讶,这么快就有这么多好友回复了。

刚查了哈相关资料和你们说的一回事。谢谢你们帮我解决了毕业设计的 起步 问题。。。

这是我第一次在eeworld上提问,很好很快。

  请后面看到此回复的朋友,说说怎样把分  给给回答问题的朋友  谢谢

     马上上课了,等一下回来再。。。。

网友:
直接结贴给分就OK

网友:
串口通信,单片机给GSM模块发送AT命令

网友:
                     感谢祖国,感谢eeworld,感谢朋友们提供的热情帮助             谢谢

网友:
你还是看看,新小强特别版支持单片机,GSM短信控制系统,送源码、大量资料和软件